[综合] 单相2.2千瓦电机 可控硅开关问题

楼主(2022-03-02):
一个单相2.2千瓦电机,空间原因没有使用交流接触器控制通断,而是使用一个bta41600b可控硅控制通断,淘宝价格不便宜,快递也需要时间,于是去电子市场买了两个bta41800,几个2W的470欧姆电阻,原配电阻是1W,23脚按钮开关串联一个电阻,现在接上去按一下电机启动后就不停止了,断电后用万用表检测12脚之间是短路,已击穿。找一套旧的装上运行正常,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换了一家店买到一个41700,测试没问题,10元一个

网友A:
电子市场买的BTA41800质量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市场买的BTA41800质量有问题吧?

不清楚,准备明天搬电机去测试,我22年前就在那家店买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清楚,准备明天搬电机去测试,我22年前就在那家店买东西

假货漫天飞,淘宝也不靠谱,市场说不定也是从淘宝进的货,砸开比较一下先?

网友C:
1、2脚短路了,电机应该一直转下去的。现在电子元件假货不少,有可能买到假货了。这大功率感性负载,最好采用过零触发控制。

网友:
      电子市场买到高仿可控硅的可能性比较大,反正也烧了,砸开看看芯片大小;’电机启动电流大,通流能力小的可控硅急剧发热

网友D:
可控硅接感性负载击穿是正常的,因为你没有加阻容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货漫天飞,淘宝也不靠谱,市场说不定也是从淘宝进的货,砸开比较一下先? ...

砸开也没法比较啊,有一个是完好的不能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脚短路了,电机应该一直转下去的。现在电子元件假货不少,有可能买到假货了。这大功率感性负载,最好采 ...

是的,一直转,原来就是这设计,用了十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接感性负载击穿是正常的,因为你没有加阻容吸收电路。

原来就没有,我找个正常使用的对比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砸开也没法比较啊,有一个是完好的不能砸

淘宝上有砸开的图,可以对比一下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6122395247

拆机件很便宜可以买一些回来试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9240993412

网友:
电机启动冲击电流很大,你还不用过零驱动电路。万一启动瞬间恰好是交流电峰值,电流会特别大,烧掉不稀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砸开的图,可以对比一下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6122395247

这图下载需要多少m币?

网友:
现在假冒电子元件满天飞,以前测试AMS1117和LM2596,输出短路几下后变成输出=输入,直接直通了,正常应该不通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图下载需要多少m币?

点开跳转到了淘宝

网友F:
引用 楼主:
点开跳转到了淘宝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改用固态继电器更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砸开的图,可以对比一下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6122395247

砸开了,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空间允许的话,改用固态继电器更安全可靠。

固态继电器需要外接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砸开的图,可以对比一下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6122395247

折腾好了,淘宝买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好了,淘宝买几个试试

感觉核心有点小,估计是假货,跟淘宝上的比,看核心跟引脚部分宽度对比,淘宝的核心比引脚上部宽,你这个核心跟引脚差不多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