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不认硬盘了怎么办?

楼主(2022-03-02):
L430笔记本启动后黑屏,不认硬盘是什么情况?重复启动很多次有可能成功,是主板坏了吗?

网友A:
确定硬盘没问题以后现在BIOS里看有没有硬盘。

网友B:
换个硬盘试试,把这个硬盘挂其它鸡鸡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硬盘没问题以后现在BIOS里看有没有硬盘。

谢谢了,问题是开机机黑屏,进不去BIOS啊,确定硬盘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试试,把这个硬盘挂其它鸡鸡上试试...

谢谢,硬盘好的,确定。

网友C:
开机黑屏,凭啥只说不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黑屏,凭啥只说不认硬盘?

撸主说,这锅必需由硬盘来背...

网友:
开机都黑屏应该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D:
开机大小写灯亮不亮

网友:
硬盘好的,也许是显卡坏了呢,开机黑屏考虑显卡集成的或独立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硬盘拿去其他机器上看看,内存条重新插拔,如果还是有问题,说不定是主板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黑屏,凭啥只说不认硬盘?

因为最早出现问题是在硬盘上,硬盘有坏块,卡顿,后来换了一块硬盘,时间不长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还以为硬盘又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大小写灯亮不亮

L430这货就垃圾在大小写切换指示灯没有,是在屏幕上显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最早出现问题是在硬盘上,硬盘有坏块,卡顿,后来换了一块硬盘,时间不长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还以为硬 ...

仅是硬盘出问题的话,
开机屏幕上应该有英文的哦

网友:
硬盘背负了所有的罪

网友E:
硬盘问题一般不会导致黑屏,黑屏原因:内存、显卡、主板、CPU、屏线都有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问题一般不会导致黑屏,黑屏原因:内存、显卡、主板、CPU、屏线都有可能了。 ...

现在确定了硬盘、内存、屏幕都OK,没有显卡,I5-3210集成的显示核心,开机只有风扇转,硬盘灯一闪就灭,WIFI网卡指示灯亮,光驱会有动作的声音,去掉内存的话会报警,但是CPU一般不容易坏,主板出问题的概率大,看来自己整不了了。

网友:
替换法确定到底谁坏了

网友:
开机黑屏,锅甩到硬盘上了?先拆硬盘,开机有显示器再关机装硬盘,你这个看起来是自检都过不了,查cpu,内存把

网友:
应该为硬盘去想,硬盘为什么会坏呢?供电不好还是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