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电信送的魔镜慧眼监控摄像头,顺便求补全TF卡槽

楼主(2022-03-02):
电信送的,我看说明书有TF卡槽,就拆开看了下,发现空的TF卡位置,旁边缺两个原件,是电容还是电阻,该用什么规格的

网友A:
前提 固件支持 不然 加了也无法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 固件支持 不然 加了也无法录

固件我看是支持的

网友:
参考一下其它设备的TF卡槽电路

网友:
看看PCB有没有型号,找找对应的代工厂家的产品 的拆建,应该有发现

网友:
类似定制产品,固件也会简化,估计白费时间

网友:
他app就不给你卡录的选项,也是白费功夫。网络摄像头还是太依赖厂家软件的支持了。去看看360,多少反映卡录出了问题的,换了N种品牌的TF卡,他就是不支持,未插卡,或则录了几天又不行,你说他为了推广云录像,故意使坏吧,没有石锤的证据。

网友(2022-06-14):
我的也是这款 同求

网友:
网上能找到主控的PDF 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2022-12-07):
没看见型号?????

网友:
是啊 APP不一定支持的

网友:
凡是插卡的,都容易出现问题,要么不录,要么录的时间点不对,人过去了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