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残缺水果电池给闹钟续命

楼主(2022-03-02):
省7号电池小妙招

网友:
废物利用啊!

网友:
差点以为苹果出闹钟了

网友:
建议定期检测电池电压,及时充电,避免电池过放和鼓包

网友A:
保护板也拆了,电压高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也拆了,电压高怎么解决

图上串了一个二级管 不知道是不是降压用的

网友:
最好测一下工作电流,预估使用时间,定期充电

网友:
充一次电至少得用一年。我用一节拆机三洋18650电池给热水器供电,充一次电至少用6个月以上。用电池一般2-3个月就要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