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知道鼎博梯控数据的?发卡号和用户编号有没有联系?

楼主(2022-03-02):
想知道电梯卡怎么区分不同小区的电梯。发卡号和用户编号有没有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鼎博的加密算法,根据卡号算出密钥,其它数据都不变,写入m1卡后刷电梯没反应。不知道那里还要问题 ...

M1不行   fuid稳

网友A:
鼎博没接触过,其他卡卡通,立林,高拓等用过,不同园区有不同编号的,软件有设置,
跟卡号和编号没关系,和楼号单元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鼎博没接触过,其他卡卡通,立林,高拓等用过,不同园区有不同编号的,软件有设置,
跟卡号和编号没关系, ...

1 扇区
0区块:01 0E 01 2E 11 00 00 00 00 00 02 05 00 00 00 00
1区块: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区块:00 00 00 00 00 10 0C 0C 3A 03 14 00 00 00 88 00
3区块:A8 D2 A7 F8 30 15 FF 07 80 69 57 2D 58 07 CF EA
发卡号010e和用户编码012e同一园区和另外一个卡都不一样。不知梯控怎么区分电梯卡。另外据说可以发卡,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 设备读取 卡上每扇区或者特定扇区的密码,和系统比对,正确的读对应扇区的数据区块,判断是否有效,是哪层,自动打开对应楼层按钮的灯。密码不正确的直接忽略此次读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扇区
0区块:01 0E 01 2E 11 00 00 00 00 00 02 05 00 00 00 00
1区块: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 ...

发卡,是梯控软件给这张卡的一个系统内唯一的识别号。可以这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 设备读取 卡上每扇区或者特定扇区的密码,和系统比对,正确的读对应扇区的数据区块,判断是否 ...

鼎博的是一卡一密,根据卡号算出对应的密码a和密码b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扇区
0区块:01 0E 01 2E 11 00 00 00 00 00 02 05 00 00 00 00
1区块: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 ...

你这是研究IC卡数据啊,要干啥?复制还是要破解呀,
卡号和编码肯定不一样的,梯控不区分卡,读卡器读卡密,再把数据交给楼层控制,
你说的发卡,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临时通行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鼎博的是一卡一密,根据卡号算出对应的密码a和密码b的

通用密码或者一卡一密,都是根据梯控软件里设置的规则由软件自己算出来的。我前面说的只是我理解的使用中刷卡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研究IC卡数据啊,要干啥?复制还是要破解呀,
卡号和编码肯定不一样的,梯控不区分卡,读卡器读卡 ...

发卡就是按照梯控的数据要求,随便找一个m1卡,填充相应的数据,实现和物业发的卡一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研究IC卡数据啊,要干啥?复制还是要破解呀,
卡号和编码肯定不一样的,梯控不区分卡,读卡器读卡 ...

我现在不理解的就是通过卡号,卡密也算出来了,鼎博的梯控是通过什么来区分不同小区的的。

网友:
直接用CUID,把卡号也改成和原卡一样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卡就是按照梯控的数据要求,随便找一个m1卡,填充相应的数据,实现和物业发的卡一样的功能。 ...

随便一张卡是不行的,制卡前第一步就是初始化卡,也就是加密,加密方式和等级还有区别,
有的可以复制,复制后的卡和原卡都可使用,有的是禁止复制的,复制后的卡就废了。

网友C:
没搞懂楼主的目的,我就随便说几点吧:
1.门禁系统有离线的和联机的。联机的有服务器数据库。里面记录发行卡号。离线的依据加密卡内容来识别。加密有固定加密和滚动加密。
2.同一系统如何区分小区,很简单,1.离线的密钥不同 。联机的服务器数据不同
3.一般复制用cuid卡能过防火墙,除了滚动码系统。
4.至于如何获取密钥算法,这是大工程,需要多数据分析对比。单单获取卡密钥,那么可以用变色龙嗅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张卡是不行的,制卡前第一步就是初始化卡,也就是加密,加密方式和等级还有区别,
有的可以复制, ...

加密有相应的算法,能通过软件计算出来。这个系统不带滚动码,复制后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楼主的目的,我就随便说几点吧:
1.门禁系统有离线的和联机的。联机的有服务器数据库。里面记录发行 ...

这个系统通过读卡器能够解码出卡的数据,卡加密扇区的密码可以通过卡号通过一定的算法算出来。也就是所谓的一卡一密。别的系统有园区码,这个只有发卡号和用户编号,就是想知道通过什么方法来区分不同小区物业发的卡。

楼主:
还有就是有高手说随便一张m1卡,只要知道卡号,就能算出来你小区能够使用的卡的数据,也就是他们说的发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系统通过读卡器能够解码出卡的数据,卡加密扇区的密码可以通过卡号通过一定的算法算出来。也就是所谓 ...

说明你这个系统还是早期的控制系统,
我估计你只是 解密出可复制出的数据,这个可以通过手机NFC就可复制,
但是你想更改使用期限,或者发卡,难度相当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理解的就是通过卡号,卡密也算出来了,鼎博的梯控是通过什么来区分不同小区的的。 ...

根据密码规则 和 用户信息(单元号、电梯号、楼层)的数据啊,不是一个小区的,肯定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系统通过读卡器能够解码出卡的数据,卡加密扇区的密码可以通过卡号通过一定的算法算出来。也就是所谓 ...

我前面解释过了,每个小区加密方式不同,同一系统用在不同小区,设置参数不同,出来密钥不同。你真要搞清楚算法公式,也不是一两句能解释的。你都不清楚m1卡数据结构,1扇区记录卡号,不可修改。你说的用户号记录在数据区,解密数据区前,肯定要先用密钥 。所以你想的逻辑思路根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