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段码屏,LCD,电路)

楼主(2022-03-02):
如图所示,我想做一块这种段码屏,显示排版一样,红色框位置的数要可以手动改,最好能加个小键盘,像计算器一个,要什么数,输进去就行;问下又位大神,有没有可能实现

网友A:
看不懂你想干啥,这玩意是光纤测距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想干啥,这玩意是光纤测距仪吧?

对的,就是测距仪,简单的说,就是想测出来的这个长度可以自己改

网友:
段码都是定制的,自己做不了,不过可以用点阵改,就是费点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测距仪,简单的说,就是想测出来的这个长度可以自己改

这是要作弊?

网友B:
要是做假直接P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做假直接P行不行

可以P,工作量巨大,一个点上百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P,工作量巨大,一个点上百张

段码屏是定制的,想找到一个与现成完全一样的定制品,目测很难;

另外这个屏幕估计是机器里边有牛屎集成驱动的,很难在驱动前一级改数;
真要改的话,恐怕要自己画一套驱动板,配合 1621 之类的硬驱动器实现任意显示。

转一圈下来,P 图应该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段码屏是定制的,想找到一个与现成完全一样的定制品,目测很难;

另外这个屏幕估计是机器里边有牛屎集成 ...

不用考虑原来的功能,原机器只留那个壳,再重新定制屏幕,加驱动,编一样的显示排版,有没可能实现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 断码屏的数据  然后自己写个单片机驱动  加上蓝牙串口芯片   直接用手机蓝牙修改!

网友D:
话说 我以前就见过一个工程用的测光纤距离的,可以直接进系统设置偏移  比如 偏移300m   实际距离就+300m出来   !

后来这个师傅  就住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考虑原来的功能,原机器只留那个壳,再重新定制屏幕,加驱动,编一样的显示排版,有没 ...

这样的需求,基本就是段码液晶开模+PCB设计调试了:

a. 液晶开模:大致 1k-2k 的预算,需要事先测量好每个字符的几何参数;
b. PCB设计调试:单纯 1621 显示驱动的话,0.5-1k 左右的预算,软件加功能另算。

这样一套下来保守 2k-3k 的预算,所以 LZ 做好这个准备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 我以前就见过一个工程用的测光纤距离的,可以直接进系统设置偏移  比如 偏移300m   实际距离就+300m出 ...

医院的WIFI好用,可以体验一下;LZ有没有可能做出来,有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医院的WIFI好用,可以体验一下;LZ有没有可能做出来,有偿

好歹拆开了给大家分析一下电路,看看能不能改,

网友:
自己做个可以手动补偿的光纤测距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 我以前就见过一个工程用的测光纤距离的,可以直接进系统设置偏移  比如 偏移300m   实际距离就+300m出 ...

住院了圈起来,以后要考。

网友:
使用HT1620芯片可以驱动这种段码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考虑原来的功能,原机器只留那个壳,再重新定制屏幕,加驱动,编一样的显示排版,有没 ...

要重新订制屏幕?这个价格可不低。如果直接用原来的屏幕的话 画个板子用原机壳按钮 物料成本几十块钱就完事了

楼主:
各位大神,要能实现的,开个价,愿意先付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