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个电路原理,继电器+电容,断电后触发一次

楼主(2022-03-02):
说明此电路的要求,通电时,电路给电容充电,继电器不工作。当断电后,在几十秒内按开关,让电容器的电量带动继电器点动一次,1秒钟即可,也就是让继电器在断电后,手动触发一次。条件是只能有1个手动按键开关,尽量用很少元器件实现,耐压是50V

多谢!

网友A:
电源通过一个二极管接电容,防倒灌。
电容接个按钮开关接继电器,
两个元件搞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通过一个二极管接电容,防倒灌。
电容接个按钮开关接继电器,
两个元件搞定了吧 ...

理解了,我去找找手动的配件,多谢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干啥用,我觉得 还可以利用 电感的自感 的 反向电动势 来触发继电器吸合来自动控制。把下面图中的灯泡换成继电器的线圈,继电器线圈电压选择高于电源电压(通电也不会吸合,具体多高电压需要试验一下),利用电感断电瞬间的反向电动势(通常是电源电压的2倍)来给继电器线圈短暂供电,继电器就会瞬间吸合。如果没有看明白,就去百度一下 电感自感 的视频看一下。如果看视频,那就是灯泡正常亮的时候继电器不吸合,断电瞬间变更亮的时候继电器吸合。
演示板用的是 类似变压器的电感,不是 磁芯 和环形 电感。

网友:
我猜楼主是想放掉那个可调电源里那几个主电容的电

网友:
利用继电器常闭触点,继电器线圈接电容两端并串一个开关,也接常闭,上电后继电器工作,常闭变常开,断电后电容里的电让继电器维持一段时间吸合状态,就自动断开了,开关的作用是手动断开继电器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