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超级电容点焊机测试成功

楼主(2022-03-02):
看了几个大神的点焊机帖子,权衡利弊。买了与Q大神一样的板子。参见《前些日子买的点焊机控制板和超级电容,组在一起看看效果》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805-1-1.html

看了其他类似的帖子,得出一个信息,控制MOS的电压要高才行。这个板子其实是给12V电瓶用的。想用超级电容,那么就要考虑给控制板升压。
于是买了12V升压板,本计划直接用超级电容供电升压板。后来考虑可靠性,于是单独用一节14450锂电池供电。
12V升压板,几个焊点(相当于跳线)组合,可以变5V、8V、9V、12V

共地,所以只接输入地线、输出只接正极即可

焊一个插头

焊在控制板上,升压板用纳米双面胶粘在控制板上(尺寸刚好)
插上电池测试OK

参考大家的经验,炸MOS管的十有七八,于是采购10克MOS管备用。特意买的编排的,那肯定参数差不多,所以贵一点。(咋这么有先见之明,后续大家看看)
一开始买了两串超级电容,充好电、接好板

测试结果不行,焊不上。分析是内阻大、电压不够。
于是又买了3串超级电容。
结果炸管,还是在0级,直接跳火把镍带烧穿,管子啪啪就炸了。

拆吧,幸好买了热风枪,开拆。

全拆了,四个短路了,一个没短路但是背面有个类似洞一样的。都扔了吧。

焊接新MOS,很是不熟练笨拙,返工两次,主要是G、S级短路。

焊接0.15镀镍钢带与电池成功,纯镍就不试了,因为已经用到8级了。
后续要采取措施减少内阻才行。
用到8级

镍带撕下还有残留。

初步测试成功,后续还要改进。

注意:先把正极点焊笔按在工件上,在按负极点焊笔,这样炸火机率小。

补充内容 (2024-4-9 13:01):
2024-4-9 :最近实操,发现不加电池也工作。
分析一下,接上超级电容,就给板子供电了。
两个解决办法:
1、正极点焊笔直接接超级电容正极;
2、升压板正极接在二极管后面。
把线又重新焊一下。

楼主:
本计划这样

后来改成外接电池供电控制板

楼主:
占楼2
14450锂电池

买的MOS管

恒流恒压模块充电

网友A:
电流过大炸管啦??

网友B:
这板子应该3串法拉电容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过大炸管啦??

个人觉得这个板子的MOS管质量有问题,自己换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应该3串法拉电容才适合。。。

3串焊镀镍可以,纯镍恐怕要4串才行。

网友:
手头有这种板子用几下就炸管,直接烧穿电池铝皮,吓的不敢乱用。感觉多颗高压场管并联更可靠。

网友:
这种细线本身就限流了要想输出的功率足够只能提升输出的电压  内阻越大越不容易炸管 你换25平方包你秒炸

网友C:
我试过用16平方线焊接很给力,就是焊接小内阻的铝片时候容易炸管,炸了2次放弃了。最后换回了6平方电线,长度还搞了50CM,这样子就没炸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用16平方线焊接很给力,就是焊接小内阻的铝片时候容易炸管,炸了2次放弃了。最后换回了6平方电线,长 ...

管子少了不行

网友:
我每次用就接在12V起动电瓶上,也是这种,都用的很好。不管是0.2的镍片焊在铝上还是焊在铜上都很好用啊!一年用不到几次,可能是用的少吧

楼主:
改日接电池试一试。

网友D:
好像以前讨论过这种板子,光耦驱动MOS能力不足,容易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以前讨论过这种板子,光耦驱动MOS能力不足,容易炸管

另一种时控模块方案也在筹备中。

楼主:
升压板是必须的

楼主(2024-04-09):
最近实操,发现不加电池也工作。
分析一下,接上超级电容,就给板子供电了。
两个解决办法:
1、正极点焊笔直接接超级电容正极;
2、升压板正极接在二极管后面。
把线又重新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