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顶盒部分APP偏色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3-02):
一台联通的EC6109U破解后可以安装第三方APP,本来是正常的,突然有一天发现爱奇艺,华數等APP节目选择界面正常,正片颜色偏蓝,火山直播,酷喵,电视家都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好多机顶盒连接液晶电视色彩正常,连接电脑显示器就会出现问题。我分析可能HDMI线原因,也可能机顶盒与显示器输出制式转换有偏差。

网友:
排除法,视频线和显示器,就这2个了

楼主:
HDMI线和电视都是好的,是盒子偏色而且只是部分APP播放的正片偏色,其他部分是正常的,火山直播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DMI线和电视都是好的,是盒子偏色而且只是部分APP播放的正片偏色,其他部分是正常的,火山直播也是正常的 ...

切换解码

楼主:
搞掂了,把app设置改回系统解码好了,应该是app升级的时候改了默认设置。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