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无法进行无线扩展是什么原因 原版与官改都不行 其它固件可以中继

楼主(2022-03-03):
斐讯K2无法进行无线扩展是什么原因 原版与官改都不行 其它固件可以中继

网友A:
你把上级SSID中文去掉试试。我K2官改和PADAVAN,中继正常,中继中文SSID没试过,

网友B:
刷个老毛子固件他不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个老毛子固件他不爽吗。

老毛子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上级SSID中文去掉试试。我K2官改和PADAVAN,中继正常,中继中文SSID没试过, ...

无中文的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中文的也不行

其他固件中继正常,就官方和官改固件不能中继,这个毛病奇了怪了!
换浏览器试试。换官改固件版本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固件中继正常,就官方和官改固件不能中继,这个毛病奇了怪了!
换浏览器试试。换官改固件版本试试。 ...

我用的京东云中继很正常,垃圾为就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他固件中继正常,就官方和官改固件不能中继,这个毛病奇了怪了!
换浏览器试试。换官改固件版本试试。 ...

哪个能用就用哪个呗,为什么非得认准某讯,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京东云中继很正常,垃圾为就不行。

别提那爱国为了,每次用都想上大锤,垃圾的一批干啥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能用就用哪个呗,为什么非得认准某讯,强迫症?

就是想试验一下

网友(2023-04-23):
请问解决了吗?我的A5版也是,搜索上中继连上,也是没ip。刷其它固件可以。官改和官方都不行

网友:
我K2刷老毛子中继京东云-亚瑟,经常连不上

网友:
我的用着没问题啊

网友:
我的用着也没问题呀

网友D:
没有获取到地址,原固件会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中继不上的,需要重新手动连接一次(遇到过同样情况)就会好,不过后面还是会出现该情况

网友(2023-08-03):
引用 网友D:
没有获取到地址,原固件会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中继不上的,需要重新手动连接一次(遇到过同样情况)就会好, ...

刚好我试了几个固件,都不正常的,我还以为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
固件有某种BUG吧 换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