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一个“共地噪声” 制造电路

楼主(2022-03-03):
最近对音频隔离电路有兴趣,想人为制造一个“共地噪声”出来做靶子,可以针对其研究研究,可是不知道如何弄出这种噪声来。如题, 求一个“共地噪声” 制造电路, 我自己搭建了一个MP3与功放共电源的实际电路(功放模块是淘宝几元钱还包邮的PAM8403, 立体声输入双平衡输出的),发现没有共地噪音,我晕。请大家不吝赐教, 在此先谢过各位!!

网友A:
试试用音频线的地线给mp3负极供电

网友B:
把打叉的地方断开试试

网友C:
你用的直流电源啊……

应该用同一个变压器整流管稳压管输出的电源,然后用蓝牙版+前级+后级,这样才能对共地噪声有一个认识

直流供电还是小功率的你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打叉的地方断开试试

叉“音频功放”左边那个地线应该好些。
可以考虑反向搞EMC设计的地线先到小信号,再到功率放大电路。
导致功放内大电流要经过嵌入式板卡的小电流地回流到DC电源,这样会产生楼主需要的共地噪声。当然,这个音频电路整体电流并不大,噪声能到多大,真心说不清。
或者楼主可以在DC电源和功放音频之间人为加上一个小阻值实验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音频线的地线给mp3负极供电

多谢朋友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打叉的地方断开试试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直流电源啊……

应该用同一个变压器整流管稳压管输出的电源,然后用蓝牙版+前级+后级,这样才能对共 ...

谢谢, 我去换个AC转DC的变压器(非隔离)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叉“音频功放”左边那个地线应该好些。
可以考虑反向搞EMC设计的地线先到小信号,再到功率放大电路。
导 ...

多谢阿sir的解答!! 您意思是说让功放部分较大电流的负极回路, 经过MP3的小电流的地,共同返回电源负极, 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继续做了下试验:
1. 如3楼的图示, 断开MP3的地线, 原本的语音(是纯人声,我自己录了一段念数字的音频)完全不见,只剩下很响的有规律的滋滋声,大概有原本语音的80%~90%吧, 是一丁点人声都听不到的。--- 这样是共地噪声吗?
2. 断开功放板的地线, 功放上的声音只能开到20%~30%, 此时人声很清晰,耳朵凑近了听没发现杂音。再往大了拧, 喇叭就是“得,得,得”的打嗝声了, 也是一丁点人声都听不到的。
3. 将功放板的地线从中间剪断,串联了一只50欧电阻,情形与上述 “2” (断开功放板的地线)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做了下试验:
1. 如3楼的图示, 断开MP3的地线, 原本的语音(是纯人声,我自己录了一段念数字的音频) ...

1、规律的吱吱声是电容充放电的拍频,和电路稳态有关,但不是共地噪声

2、你说的2.3.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打嗝”现象,和共地噪声无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阿sir的解答!! 您意思是说让功放部分较大电流的负极回路, 经过MP3的小电流的地,共同返回电源负极 ...

这个问题我又考虑了很久,毕竟我自己就很菜。
你的功放电路有个问题,功放是PAM8403,它的输出是OUT+和OUT-的差分输出。如果是LM1875那种喇叭一端是对地,可能会效果明显。
另外,断开方式不一定按我前一个回帖。两种你都试试。
汽车上点烟口接车载MP3有时出现共地噪音,说是没有单点接地,那么串地出来共地噪音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规律的吱吱声是电容充放电的拍频,和电路稳态有关,但不是共地噪声

2、你说的2.3.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

多谢星总指点, 前辈点拨,吾辈甚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又考虑了很久,毕竟我自己就很菜。
你的功放电路有个问题,功放是PAM8403,它的输出是OUT+和OUT- ...

阿sir不必谦虚, 您是高手。
我也怀疑是否是与差分输出有关, 我再去换个不平衡输出的, 不过我没有1875, 估计只能拆个LM386了。 回头我把实验发上来。

网友:
MP3下载个噪声不久可以了

网友:
电脑电源12V接出来给功放供电,音频信号从电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