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长江颗粒SM2263XT报错tran adj fail

楼主(2022-03-03):
续前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9726

贴了两个 256 的长江颗粒(CA8BG64AOA)在2263xt上,如图

ID看也都认出来了。

但是量产报错

具体错误是说 dies are different, 难道让我把另外两个空位的flash也贴上?

按照另一个帖子的方法在option 里面添加 EnBypassTranADJ=1,也没看到这个选项。手工在setting 里面改DisableTranADJ=0也报错依旧。

请问需要怎么破?谢谢

网友:
不用试了,,开长江板子是特定的,而且主控版本是AD,AC的不行

网友:
目前长江貌似只有群联的有固件,其他的还没见到,或许大佬手上有

网友(2022-04-17):
楼主找到AD工具了没

网友A:
AD工具还要配Ad的板才行,光换主控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工具还要配Ad的板才行,光换主控都不行。

我有两个是AD的板 到处都找不到工具

网友A:
2258AD的我倒是有,2263就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58AD的我倒是有,2263就没有。

找到AD工具了 但是ymn08te1b1dc3b和另一个打着金泰克标的开不了

网友(2023-05-29):
围观中,顺便赚家元

网友(2023-10-05):
manual driving 打勾试试

网友(2024-01-10):
引用 网友B:
找到AD工具了 但是ymn08te1b1dc3b和另一个打着金泰克标的开不了

工具可以发一个吗?

网友(2025-06-01):
工具可以发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