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笔记本电脑电源,结果喜闻乐见

楼主(2022-03-03):
这个电源是某知名国产笔记本的配套电源,是65W的还比较轻,关键是笔记本是独显机型,应该配90W的电源才行,不然全负荷加同时对电池充电会扛不住,这货估计就是这么坏的,没有输出了。
先砸开一看,里面用料有点单薄,看上去不咋地,电路也较阳春,怀疑连65W也不到的,难怪坏了

检查下来是低压输出整流二极管坏了,正反全通
没有代换,就在台式机电源上拆个相近的下来换上

然而一上电就刺啦一声爆了

后来看了一下,这货的初级散热片居然和220V是直通的

这个绝缘片拆的时候放在一边,装的时候忘垫在中间了,结果初级散热片和次级散热片短路了

就此成功报销一个笔记本电源

网友:
忙活了好一会,也找到了病因,最后却翻车了,听了个响。血亏啊。

网友:
一如我千辛万苦换下坏掉的浴霸灯管,用力过猛,把旁边好的灯管扯坏了,1小时白忙活,还损失了1根灯管。

网友:
看用胶量应该是正品,对比笔记本的话,这样坏了的,不如直接换新的合适!

网友:
杂牌电源质量差,烧了之后好几个件都会短路或者性能不良。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好,正是因为技术好而粗心了。

网友:
散热片可能带电是常识,因为它跟MOS管的金属部分如果没绝缘的话就等于跟MOS的D脚是直连的,所以开关电源里的散热片是不能随便去碰的,绝缘和非绝缘MOS也是要区分清楚的,有些情况下是必须做绝缘处理才行的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
高手就是这么练成的

网友A:
大法的电源才是黑科技,65W的比一包烟还小

网友:
我曾经修松下电视一台,修好了测试插上闭路线立马烧电源保险电阻,搞得心灰意冷,最后发现没有装上外壳就插天线,相当220v热电短路了!外壳天线接口跟主板有高压电路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修的!

他这是搞破坏来了

网友:
同样的故事:修LED灯结果把铝基板绝缘层扯坏了,上电短路直接插座那里火花直冒,空开也断开了。
浪费两个电容,差点被电了,幸好空开断开的快,加上铝基板上也有保险丝也及时断开了。

网友:
还好只是听声响

网友:
APD代工的,做工用料中规中矩。

网友:
正品,该有都有,坏也正常,电子产品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法的电源才是黑科技,65W的比一包烟还小

没啥黑科技,只要用上了氮化镓都不是事,你这个体积根本不算小,这个体积氮化镓能上百瓦级别,多学习就能破除迷信,anker之流比大法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啥黑科技,只要用上了氮化镓都不是事,你这个体积根本不算小,这个体积氮化镓能上百瓦级别,多学习就能 ...

十年前的产品

网友:
好好的  把故障扩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