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拆修杂牌触摸台灯

楼主(2022-03-03):
『X折腾』拆修杂牌触摸台灯
其实很多东西,坏的都不彻底,都是小问题就能解决。
我的小米手机18W的快充头,那天不工作了。经查,保险电阻断路,换了稍大点的电阻反而又烧电阻,本来想用铜丝直接替换,群友不建议,从坏的充电头上拆了个保险电阻,现在工作正常。
这次拆的台灯也是,触摸夹子款,原以为山货里面没电池的

拆开还真有电池,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居然是触摸感应的铜皮脱落了

重新粘回,顺便透明胶伺候

空间很简洁,如果不是因为夹子需要空间较大,估计还能更小

板子。

后面美女同事说要请我坐坐。。为了家庭幸福。。我还是拒绝了。

网友:
不做白不坐啊,没准人家请你吃饭呢

网友:
下次美女同事请你坐坐尼可以说开会什么的,还是经验不够丰富呀

网友:
为啥不去做做呢?喝喝咖啡,谈谈人身

网友:
看到这种蓝皮垃圾电池居然不更换实在说不过去了,顶多就是500毫安容量了。

网友A:
我每次拆开台灯都顺手把这里用透明胶带粘一下,果然时间长了是会掉的。

网友:
形状比较不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拆开台灯都顺手把这里用透明胶带粘一下,果然时间长了是会掉的。

有道理,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2023-01-10):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下次注意一下。

可以打下热熔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