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把伪装成外热式的内热烙铁

楼主(2022-03-03):
没事在鱼上逛 发现一种烙铁 叫做低阻式 就买回来看看

外热式的外观

加工条件不好 很毛糙

带镀层的烙铁头 但是磁铁不吸

拔掉烙铁头别有洞天 这是个内热式

外面的钢筒带有石棉保温

烙铁头重12克左右

发热芯阻值6.6M欧??

原来是串了个二极管  0.9k欧

网友:
这种烙铁有意思啊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呢?

保温防止热量流失  节能

网友:
这样设计挺好的,赞!

网友B:
看上去加热效率很高,外层保温。可以配合强力助焊剂,焊接小电池组。

网友C:
看包装,得有年头了吧

网友D:
低阻指的是电阻还是热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包装,得有年头了吧

哈哈哈 电话号码6位的 应该是九几年的

网友:
呵呵 有点稀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阻指的是电阻还是热阻

按说明书说的是 电阻低 热阻也低  。实际么 也就那样 不算很快  。钢桶也的确是温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加热效率很高,外层保温。可以配合强力助焊剂,焊接小电池组。

25w一般的还可以 瓦数小

网友E:
解决了全世界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全世界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牛

哈哈哈  不过不得不承认  这种的在冬天还是有优势的。 这种结构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

网友:
4把100包邮?

网友(2022-04-05):
坏了,买不到配件

网友:
防止热量流失  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