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机顶盒里面的6脚无线网卡,RTL8188ETV的芯片

楼主(2022-03-03):
今天没事拆了个电信盒子,看到里面的无线网卡就想着把他做成USB的,一看有6个脚,貌似其他盒子只有4个或者5个脚,
请大佬们这个怎么弄,怎么接线。RTL8188ETV的芯片。

网友:
我之前用的是4个引脚,USB接法,电压3.3伏,

网友A:
找到张阵脚定义图 应该对你有帮助 只接中间4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张阵脚定义图 应该对你有帮助 只接中间4根就行了

感谢老哥

网友B:
供电就用一个LM1117转3.3V就可以了,,USB信号不能接错就行了,,这样子插上去就能直接识别到无线网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就用一个LM1117转3.3V就可以了,,USB信号不能接错就行了,,这样子插上去就能直接识别到无线网卡了 ...

感谢,,,,,,

网友C:
直接5.0串3个二极管也可以。有些1117板子电流太小,压降太大。手里有个用1117板子不行,串二极管可以。

楼主:
我做成功了,电脑也正确读出来了这个网卡,就是WIN10系统无法显示可用网络,意思就是收不到无线路由器

网友D:
我也做了一个“金士顿”牌的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了一个“金士顿”牌的wifi

居然还做了电路板,

网友E:
大前天刚刚下单一个,看楼主的图这货的wifi天线居然是ipex接口?那我是不是可以给它换根更好的线?我有一堆带ipex口的路由器壳子·········
另外我还有个坏的天敏盒子,回头看看能不能拆无线网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供电就用一个LM1117转3.3V就可以了,,USB信号不能接错就行了,,这样子插上去就能直接识别到无线网卡了 ...

我直接串了个二极管。。。稳定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串了个二极管。。。稳定一批

二极管压降0.7V。。。。。。。。。。。。。。。。。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直接5.0串3个二极管也可以。有些1117板子电流太小,压降太大。手里有个用1117板子不行,串二极管可以。 ...

1117输出电压应该是3.3V的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1117输出电压应该是3.3V的才可以

是的,但是负载后有压降,电压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G:
1117输出电压应该是3.3V的才可以

一般电流小于1a,有些模块要求电流高,我弄的wifi模块就是不够,用二极管串联就正常。

网友:
感觉楼主在糟蹋东西,这网卡最多150Mbps,网上卖的话也就9.9元左右,真不值得,那个机顶盒要是卖的话,估计也能卖个20~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前天刚刚下单一个,看楼主的图这货的wifi天线居然是ipex接口?那我是不是可以给它换根更好的线?我有一堆 ...

是不是可以用蓝牙的陶瓷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了一个“金士顿”牌的wifi

深受启发,刚好有个捡了很久没用的U盾,这下可以利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了一个“金士顿”牌的wifi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