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两个便宜温度计

楼主(2022-03-03):
两个都是网上便宜的,都是几块钱,和小米比有些许误差第一个是木博士的竟然带蓝牙,券后几块钱,意向不到的是竟然还是数字传感器,这个以前看坛友改造过,里面是热敏电阻和湿度传感器,把ldo都省略掉了,但是和其他的两个比显示效果最好,

木博士的链接,扫描下看看吧,用完红包不到5元

网友:
这东西本身就没有个标准,不能拿小米的做参考。差零点几可以原谅。差好几度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网友:
说不定是小米的不准呢

网友:
一个人有一只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当他同时拥有两只表时,却无法确定。

网友:
几元钱的还不错了,

网友A:
U1就是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另外一个版本的RT和RH分别为湿度和温度传感器,这种小东西很省电的,尤其屏幕左下角有卡通人头标示人体舒适度,出现笑脸时,说明温度和湿度很舒适。

网友B:
跟小米的那个很像啊,我只是说外观,小米的内部也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小米的那个很像啊,我只是说外观,小米的内部也没有看到。

小米的拆的很多,我就不拆了,可视角度小米最次,字体也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就是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另外一个版本的RT和RH分别为湿度和温度传感器,这种小东西很省电的,尤其屏幕左下 ...

看样子数字的和分立的精度也差不多啊,一般都够用了,不知道为什么高端点的用数字传感器呢,不过体积的确是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数字的和分立的精度也差不多啊,一般都够用了,不知道为什么高端点的用数字传感器呢,不过体积的确 ...

大多数温度计电阻传感器,有些恒温烙铁热电偶传感器。数字传感器通常有芯片,远距离通讯。楼主温度计纽扣电池,好像几分钟刷新1次降低功耗。网上有2秒刷新温度计模块,纽扣电池半年没电。

网友:
木博士的有链接吗?

网友:
瑞士那种传感器的小米类似的都不错。但,千万别买得力的,温敏电阻+湿敏电阻的垃圾,温度和小米平均差0.5-1.2℃,小米相互间差0--0.2最大才。湿度得力和小米居然差10--15%,小米相互间只差0--1--2%

网友:
多谢分享。。刚好需要,7.59元 入手了1个 目博士的

楼主的二维码已经失效,更新一下, 淘宝或者淘特可以打开,2天内有效

网友(2022-12-04):
最近看看有没有省电一点的室内温度计

网友C:
目博士带蓝牙的现在16元了。感觉数字集成传感器的准。独立传感器的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博士带蓝牙的现在16元了。感觉数字集成传感器的准。独立传感器的不准

16就没什么意思了,小米温度计2也就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