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02A改充电锂电池

楼主(2022-03-03):
众仪zt102A改充电锂电池,原用小电池不耐用。有时没有备用电池。所以就想办法改一改。

网友A:
这个电路待机电流120uA左右
除非经常用,否则电池没电就尴尬了

或者你自己根据资料飞线改一下电路,然后添加几个原件,就能改到待机电流7uA左右,就是耗时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待机电流120uA左右
除非经常用,否则电池没电就尴尬了

不会改,能指导指导一下不?

网友B:
没有干扰吗?升压电路会有些干扰!我改过,后来又改的两个300毫安3.7v并联升压,装9V电池壳里面!用可调电源充电。

网友:
两个电池直接串联 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干扰吗?升压电路会有些干扰!我改过,后来又改的两个300毫安3.7v并联升压,装9V电池壳里面!用可调电 ...

我这个不是9V的,,3V供电的

网友A:
电路图就是上面这个
讨论帖子也有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72147&pag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就是上面这个
讨论帖子也有

好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就是上面这个
讨论帖子也有

请教一下,我的万用表是3V供电的,这个电路要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是9V的,,3V供电的

3v的串联二极管最简单了,还能保留电压报警。 论坛里的大神早就说过了。

网友(2022-04-20):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我的万用表是3V供电的,这个电路要怎么改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磷酸铁锂电池,3.2V,直接上线,啥都不用改,X宝上又7号电池外形的铁锂电池,加一个占位筒,才几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
加个3v LDO低功耗降压芯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