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vs青铜-拆两个童车6V-0.5A铅酸充电器无语

楼主(2022-03-03):
两个童车充电器,6V500ma充电器,铅配酸电瓶6V4-5AH那种小电瓶。直观看来一个小巧,一个大还带散热孔,以为大个好一点,拆开对比

螺丝拆开傻了眼,电路简直一毛一样啊,变压器也是一样个头

连板子背面都一样的走线

整流桥缩水为一个4007半波整流,次级TL431缩水为一个稳压管,电容耐压和容量都大幅缩水,
小个头的电线特别细,大个头的还好一点。小个头空载电压8.08v,大个头8.31V,看来稳压管选得不同。
转灯电路都是采样电阻加9015三极管配双色led,无语了

窝在狭窄的壳子里散热是个问题

别人搬家不要的收音机,成色还不错,搜到十几个台,音质还可以啊

网友A:
连小朋友的东西都不放过。。。。。飞利浦收音机看着不错

网友B:
全波段收音机啊,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C:
这收音机年龄不小了

网友C:
要是折腾的话,收音机给你个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收音机年龄不小了

连图纸都有,厉害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图纸都有,厉害了啊

万能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波段收音机啊,看起来很不错

貌似M和F还有台,另外两个干扰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小朋友的东西都不放过。。。。。飞利浦收音机看着不错

哈哈哈哈,一个都不能放过

网友D:
两个充电器果然一样,电路应该完全一样的吧,只是布局不一样。

网友E:
两个电源里面看着比较像,会不会是一家出的

网友:
长波中波短波FM收音机有点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折腾的话,收音机给你个图纸

你从哪里找到的这个图纸啊

网友F:
这青铜至少还有个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青铜至少还有个光耦!

哈哈哈哈,厂家没能把光耦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充电器果然一样,电路应该完全一样的吧,只是布局不一样。

粗看下来电路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电源里面看着比较像,会不会是一家出的

大概不是同一家,互相抄袭哈哈

网友G:
话匣子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匣子求赠送

哈哈,现在城市里面干扰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现在城市里面干扰太多了

am可以用来检测开关电源起振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