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我的千兆ap组网方案,总共花费¥275

楼主(2022-03-03):
预算大概是600-700,平房有上下层,原本是一个多层有阁楼的粮仓,对tp的ap印象还不错,二手价格也不高,h3c价格偏高,稳定性和体验没的说,但是预算不够,为了性价比采用TP-LINK的ap组网

首先来看网络条件,移动的100兆宽带,测速达到150-200mbps,移动的h1s-2,实际上路由模式和桥接效果差不多。为了减少光猫发热可能带来不稳定的影响
,而且多两个网口给2楼供网,采用腾达AC9螃蟹方案拨号上网。优点:功耗低,腾达的系统也还稳定,螃蟹三件套性能够用,跑百兆绰绰有余,况且没有云存储需要,双频无线WiFi关闭,降低功耗还避免和ap干扰。

AC网关就用TPLINK自家的war1200l,自带无线而且不使用其他特殊功能比如云存储和v*n,只是管理ap的路由器还是相当稳定,运行一个月不带重启的,就是有点热。千兆接口还支持多wan口,多宽带接入,最多可以接入4条千兆宽带。听上去很牛逼,但有一点不好,不稳定,接入多条不同带宽和运营商的网络,就会不平衡,可能会偶尔刷短视频断网,测速测出来不准确。
幸好我不需要。

ap用了四个,总共花费275。其中三个千兆一个百兆,分别用了三个型号四个版本
ap1208c,v1.0,支持poe和dc输入,千兆口,AC1200,方案是qca9563+9886,¥80
ap1208gc,v2.0即1208c的改名版本,系统升级了,没有区别,方案还是qca9563,¥85
ap1200c poe,v2.0,方案是qca9563,比较小巧而且轻,外观简洁,还是比较喜欢这一款外形,¥85
ap301c,v3.0,方案是qca9533,¥15

poe电源用了四个,TP-LINK的千兆吸顶ap都支持poe供电,千兆的支持标准和passive poe,所以买了两个25元的千兆标准poe和一个水星的千兆passive poe电源spoe300,30元。不支持passive的设备有可能被passive的电源烧坏。除此之外还买了一个百兆的15vpoe电源,10元

开工,各个地方铺设超五类网线,整整一天时间。

安装ap,ap1208c安装在客厅,ap1208gc安装在另一边阁楼上,ap1200c安装在门口里面,ap301c安装在室外的屋檐

安装完,用一个5元买的箱子收纳网线接头和poe电源

设置方面,war1200l使用单wan口,四个网口连接四个ap进行管理。关闭自带的无线网络

网友:
这造价很是有点低啊...

网友A:
仓库吗?咋还是木结构的。弱电箱把线理一下吧,看着难受

网友B:
发现个问题,消防喷淋管子,怎么用的是PPR  ,这不是一着火就化了,还有啥 用

网友:
就算觉得 TL-R470GP-AC 这样的一体 POE-AC小贵也不至于用几个独立POE电源,POE交换机也是有的啊

网友C:
有点像废品聚合...

废旧利用率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个问题,消防喷淋管子,怎么用的是PPR  ,这不是一着火就化了,还有啥 用 ...

感觉太应付了...

网友D:
感觉东拼西凑的,AP统一型号应该更好管理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个问题,消防喷淋管子,怎么用的是PPR  ,这不是一着火就化了,还有啥 用 ...

谢谢提醒,这个是这边消防装的,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东拼西凑的,AP统一型号应该更好管理点的

其实一样,到了AC管理器大家都一样,而且不同型号对应不同区域还方便识别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仓库吗?咋还是木结构的。弱电箱把线理一下吧,看着难受

好的,到时候再更新一下覆盖体验和使用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废品聚合...

废旧利用率真高

是的,但是tp的ap二手除了成色差点,fit模式比家用路由强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这个是这边消防装的,好多年了

这消防真是糊弄人,我要下去检查一定要整改。消防线路管线都必须使用金属管,水路居然使用塑料的。出事故真是哭都来不及

网友E:
用的超五类网线,能到千兆吗?千兆不得6类线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的超五类网线,能到千兆吗?千兆不得6类线吗?

贴主只有移动100M宽带,超五类网线完全够用哈哈

网友:
TP就是测速优秀,千万别带多的客户端,要不就原形毕露,这辈子不会再买TP任何东西,早晚是扔货

网友:
市面上有很多改爱快并不比tp贵,都是几十块,还有阿鲁巴我买过40块一个的百兆双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贴主只有移动100M宽带,超五类网线完全够用哈哈

之前多拨跑过500mbps,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有带pa+lna的ap推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