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最近时钟越走越慢,拆开整整触点

楼主(2022-03-03):
最近时钟越走越慢,新电池才换不久,还有1.5v

扫秒机芯,先拍下齿轮

负极的覆铜板抠出坑了

机芯好像都是这种触点?接触点上面还有电路板的绿....

应该是拆装电池时,负极弹片的窜动传动到电路板那里,磨出一个坑....10几年也没换多少电池啊........

正极比较不会动,一点点压痕

把点接触拗成面接触,调整压力,加固下,装回旧电池

试了一天,走时准确

网友:
有借鉴意义

网友A:
刚刚网上买了个北极星的电波钟,还是电波钟好,永远准时。

网友:
楼主真有心,刚好有一个石英钟也是走时慢,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网上买了个北极星的电波钟,还是电波钟好,永远准时。

电波钟耗电比普通电子钟大些吧?我家里用的一个指针一个数字有时收波不快,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慢很多可能是这个办法,但是我家的从买来到现在就是一年慢一分钟差不多,10来年的天王星了。

网友:
接触不好也能产生这样的现象

网友:
办法不错,我的钟芯是电池稍微低压就停走,也是发现pcb板电池接点有些锈麻点,就用烙铁给上了一层锡,然后就正常走时了。

网友:
竟然有个齿轮是铜的。

网友:
电波钟只适合部分地区,有些地方收不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网上买了个北极星的电波钟,还是电波钟好,永远准时。

电波买到准时的是好,如果买到质量差不准时的,想调都没得调。

网友C:
表芯的这种设计就是个缺陷,以前因为不走,拆过几个都是这样的,生产厂家没脑子。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问题,受教了。
我家现在就有个表老是慢还换电池用不了多久,回去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波钟耗电比普通电子钟大些吧?我家里用的一个指针一个数字有时收波不快,不知道什么问题。 ...

我就是1节5号电池,用2年了。挺省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芯的这种设计就是个缺陷,以前因为不走,拆过几个都是这样的,生产厂家没脑子。 ...

有脑子把自己饿死了。

网友D:
我有个电子挂钟,当年路边摊买的几十块,居然工作了十几年,到现在还正常 使用。大概1999年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电子挂钟,当年路边摊买的几十块,居然工作了十几年,到现在还正常 使用。大概1999年买的 ...

这种石英钟如果环境不潮湿的话,寿命真的很长,我2000年买的,挂客厅,一直用到现在还正常工作中,用南孚电池,两年左右换一次

网友:
以后碰到类似问题,可以试试这个思路

网友:
这是钟表厂家的自动报废计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