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MW8209E主控板的短接方法

楼主(2022-03-03):
手上有一个MW8209E主控的U盘,量产成了软盘模式,再插电脑量产软件不识别了,主控是SSOP24?封装,网上搜不到定义,只有MW8209的说明书,是48脚的,有没有大佬知道引脚定义或者短接方法。

网友A:
度量回来的https://www.upan.cc/video/micov/2612.html
我撸了256的,也想做个pe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度量回来的https://www.upan.cc/video/micov/2612.html
我撸了256的,也想做个pe启动盘。 ...

这u盘是很烂,写1mb,读4mb,左右

网友:
这速度还玩个毛毛啊,还是芯邦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u盘是很烂,写1mb,读4mb,左右

这么烂啊,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5057-1-1.html
这里有迈科微MW8209E量产工具分享,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u盘是很烂,写1mb,读4mb,左右

我的写4.5,主控一样,就是内存芯片不同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USB2.0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1221 PID = 3234
设备序列号: 1980010401180109

设备供应商: USB2.0
 设备名称: Flash Disk
设备修订版: 0000

产品制造商: USB2.0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2.60

 主控厂商: Micov(迈科)
 主控型号: MW8209(MXT6208E)
闪存识别码: 98A0A000 - KIOXIA(铠侠) - 1CE/单通道 [SLC] -> 总容量 = 64MB

 友情提示: 在对该盘进行读写操作前,请退出本工具并重新拔插该盘!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mico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