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装一台拆车的led大灯

楼主(2022-03-03):
改装一台汽车上的led大灯总成,近光12v1.5a功率18瓦,远光也是12v1.5a功率18瓦,远近光可以同时启动,给远光单独加了一个启动开关,手工制作了一块转接过渡铝板固定灯头总成,我这块移动电源是12v60ah的聚合物电池,旁边外挂固定一块220v300瓦逆变器,加上这只led大灯就算圆满了。

网友A:
近远光没必要同时启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远光没必要同时启动吧???

远光加了一组开关控制

网友B:
作为手提灯,汽车大灯的光型相当的不友好,而且泛光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手提灯,汽车大灯的光型相当的不友好,而且泛光不够

应急照明足以,

网友:
666 这灯光切线太漂亮啦

网友C:
这大灯去照兔子去行,比那个真空灯要强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大灯去照兔子去行,比那个真空灯要强多了

照免子还得氙气灯

网友E:
灯体没密封,用段时间反光碗就落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体没密封,用段时间反光碗就落灰了

没事,脏了拆开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免子还得氙气灯

小时候看他们开着三马然后把真空灯拆下来抱怀里照兔子,所说特别暖和

网友:
很像传说中的海拉尔么

网友:
别克君威的LED双光透镜。SK品牌的,我已经改装在了豪爵喜之星大灯里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2022-05-26):
感觉透镜灯光线利用率比较低? 没有同功率的手电筒亮

网友:
透镜还是要包起来,要是落灰尘了就不亮了。

网友:
车灯里面是不是有挡光板,影响了泛光。

网友:
怎么感觉那么适合装到我电动车上呢,这要是装上,NB啦,啪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