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功耗问题,一直没降下来

楼主(2022-03-03):
手头闲置的i34170,华硕b85m主板,双4g内存,一个固态,一个3.5机械,u盘引导的黑裙,向日葵的开机插座有功耗显示,37w,平均下来一天0.8 0.9度电。
但是如果稳定下来的话,还是觉得能低一点是一点。
后来做了下功课,又换了e3 1265l v3加技嘉的h87nwifi,其他不变,待机功耗还是36 37w,那根本没差。话说还是低功耗的e3,怎么和原本的功耗没啥区别,这个功耗正常吗,或者向日葵的计量插座准确吗,反正标准电压的i3和低功耗e3为啥功耗没区别?求指点

网友A:
这个功耗正常吧,毕竟电源的转换效率达不到100%

网友B:
电源管理里面是不是设置成高性能了,导致CPU一直处于高频下不来,应该设置成均衡或者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耗正常吧,毕竟电源的转换效率达不到100%

e3 1265lv3是低功耗啊,就是看中低功耗,别人有的20多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里面是不是设置成高性能了,导致CPU一直处于高频下不来,应该设置成均衡或者节能 ...

主板bios吗?这个思路要看看,因为我也不确定,测试后回来跟帖,谢谢

网友C:
一直没搞明白群辉有啥用
我 树莓派3b 玩客云 N1 功耗分别是 4w 2.5w 3w
小玩意就直接U盘当存储下载,然后samba用电脑转存一下到移动硬盘
4w一个月电费也不会超过3度电 也就1块多 即使使用频繁 电费应该也不会太多
如果你非要用x86的,也要考虑新制程的低功耗cpu啊 比如 N5105 迷你主机8g内存 250G的m2硬盘也就1k多点
cpu设计功耗也才15w 算上主板内存硬盘风扇等估计平时也不会超过10w

网友:
1265lv3是45w的 ,和55w的i3差不了多少啊

网友D:
ATX电源,14nm以上制成都是功耗的关键,同一代u待机功耗没有什么差别,TDP不等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里面是不是设置成高性能了,导致CPU一直处于高频下不来,应该设置成均衡或者节能 ...

老大,设置了也还是一样的,功耗没啥变化

网友E:
你换来换去,都不会换个新架构cpu?8代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搞明白群辉有啥用
我 树莓派3b 玩客云 N1 功耗分别是 4w 2.5w 3w
小玩意就直接U盘当存储下载,然后sa ...

是啊,n1挂硬盘好长时间了,现在感觉折腾也是一种刚需,群晖功能比n1强多了,没事研究着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换来换去,都不会换个新架构cpu?8代起步。

穷之过…

网友:
g4600+itx+ dc-atx 工作才15w,关键在电源效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搞明白群辉有啥用
我 树莓派3b 玩客云 N1 功耗分别是 4w 2.5w 3w
小玩意就直接U盘当存储下载,然后sa ...

如果你电脑中木马,你树莓派上的文件也会被加密。而群晖里的文件,即使被加密了,还可以恢复出加密前的文件,因为每个文件在群晖里可以有很多版本。比如你一个word文档,你今天修改了并保存了20次,发现还不是很满意,想返回昨天的版本,群晖可以很轻松做到。
甚至,群晖可以把你电脑等硬件完全镜像。。。
你samba只不过相当于局域网内的移动硬盘,文件的安全性太差了;群晖相当于一个文件服务器,安全级别高太多了。

网友:
1135G7 15w  性能也很强,就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X电源,14nm以上制成都是功耗的关键,同一代u待机功耗没有什么差别,TDP不等于功耗。 ...

对,itx电源本身功耗就比较大,最好用直插DC电源适配器的主板比较省电,然后就是CPU工艺了、尽量选22纳米以下的。

网友:
蜗牛23瓦漂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搞明白群辉有啥用
我 树莓派3b 玩客云 N1 功耗分别是 4w 2.5w 3w
小玩意就直接U盘当存储下载,然后sa ...

1. 挂PT下载电影
2. 运行个人blog
3. 自动签到
4. NFS&SAMBA服务器
5. Aria2下载
……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挂PT下载电影
2. 运行个人blog
3. 自动签到

这些我都有啊
caddy+php aria2前台页面
签到有青龙之类的docker + 自己写的python+selenium、nodejs java
pt无需求没装
为了稳定我就没再跟N1里装太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电脑中木马,你树莓派上的文件也会被加密。而群晖里的文件,即使被加密了,还可以恢复出加密前的文 ...

第一眼看完了感觉很高级~ 但细想下我手里有用的代码都会单独移动硬盘+github再同步gitee
树莓派性能感觉不如N1,有点用的文件我都是samba外的目录里sftp访问,同时跟*瓦工里存一份
24小时开机的设备我从来都不放心,很久以前归档的东西还有刻盘留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