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不同材料遮挡阳光中的紫外线的效果

楼主(2022-03-03):
测试紫外线的设备是带紫外线传感器的三星note4 进入测试模式显示结果

作为对比 不遮挡 直接测试阳光中的紫外线 UV ADC值为118

普通玻璃 遮挡后UV ADC值为60

塑料格尺 遮挡后 UV ADC值为28 效果最好

塑料盒盖 遮挡后 UV ADC值为40

气泡纸 遮挡后 UV ADC值为62

灯泡壳 的遮挡效果最差 UV ADC值为88

网友A:
测一下汽车玻璃,遮阳伞下之类的常见场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汽车玻璃,遮阳伞下之类的常见场景看看

我没有汽车玻璃

网友:
太阳眼镜都不测一下,没啥意义啊。

网友B:
任何测试前得先校准测试状态值,就是说用note4测试,应能看到完全隔绝的值0和最大值。如果得不到0就i没啥测得意义了

网友:
应该要用一个紫外灯来测试,这样测试标准比较稳定,太阳光强度变动大吧。

网友:
太阳膜!太阳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测试前得先校准测试状态值,就是说用note4测试,应能看到完全隔绝的值0和最大值。如果得不到0就i没啥测 ...

完全隔绝或者不对着太阳就是0

网友:
我有UV能量计,等我找时间测一下我这个UV能量计数值跟三星的对比一下数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