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闪存颗粒的块大小是怎么规定的?

楼主(2022-03-03):
有时想知道一个坏块占多大容量,但块大小不知道

网友A:
坏块大部分情况下只占用一个到数个单元,但是闪存的读写单位是按照Page大小去归纳统计的,所以如果一个NAND最小PAGE是16KB的话损坏一个块就损坏16K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块大部分情况下只占用一个到数个单元,但是闪存的读写单位是按照Page大小去归纳统计的,所以如果一个NAND ...

PAGE就是闪存参数里那个页大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GE就是闪存参数里那个页大小吗?

正解,基本可以理解是闪存读写操作的最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