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没有写保护把u盘量产成只读盘

楼主(2022-03-03):
现在u盘没有写保护开关,做系统安装盘,怕中毒和一不小心删文件!手头上有2个安国主控8gu盘想量产成cdrom!但是几次都没成功!量产好了u盘拔了重插就看不到了!最后试了一下只读模式,把ios镜像写到u盘,u盘里的文件也删不掉了!也不能格式化.也能启动安装系统!完美!要换镜像再量产一次也挺好!(一般也不怎么换镜像)

网友A:
不整个PE方便维护,也能安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整个PE方便维护,也能安装系统。

pe以前用过,会改浏览器主页然后放弃不用了!

网友B:
你现在这整个U盘都不能写,这岂不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这整个U盘都不能写,这岂不是浪费,

8g的放个系统也放不了啥东西!也可以把需要用的常用文件一起放进镜像里面一起写进去呀!这样防止误删除文件呀!也不怕病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8g的放个系统也放不了啥东西!也可以把需要用的常用文件一起放进镜像里面一起写进去呀!这样防止误删除文 ...

好吧,确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pe以前用过,会改浏览器主页然后放弃不用了!

可以微PE搞起,他啥也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微PE搞起,他啥也不改

PE我一般用不上,需要时再做一个!

网友D:
CDROM的量产方式很容易的啊。10年前都是这么做的。量产时分两个区,一个区CDROM,放系统镜像,大的做移动分区,放一些工具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ROM的量产方式很容易的啊。10年前都是这么做的。量产时分两个区,一个区CDROM,放系统镜像,大的做移动分 ...

不知道为什么cd rom 一直没成功,只读盘倒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