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风扇保养开注油孔新方法

楼主(2022-03-03):
办公用笔记本,重度使用大概三四年了,风扇太吵。拆机发现风扇叶片无法无损拆解(无法直接硬拔,不过我以前的联想Y460是可以直接拔出),也没有老式风扇的注油孔,原注油孔被一个铜柱替代。目前市场上新的台式机或笔记本风扇都是这种无法保养的结构。
借鉴网友经验在风扇底部的铜柱上钻注油孔,身边有锂电钻,但没那么小的钻头。然后用11号刀片当钻头钻出一个大概1mm的孔,钻孔之前调整刀尖到回转中心,否则会摇晃。然后滴一滴汽车机油到小孔上(最好是缝纫机油或者自行车链条油,粘度轻一些)。然后轻轻的抓住风扇叶做上下轴向拉动,把回转轴中的空气排出的同时可以把机油吸入回转轴,大概整个七八分钟就能完全吸进去,抽拉时回转轴有一定的油后手感会从干涉转变到粘连。然后擦除注油孔附近油渍,再胶带密封复原既可。有个有才回复说用锡堵死小孔非常有创意可以参考

网友:
学会了,回去试试。

网友:
嗯,有细钻头也行

网友:
我还剩几根PCB钻头...

网友:
这种风扇,好像直接拔风扇叶那边,就能拔出来的,也有一些拔不出来

网友A:
这个孔挖了多久?

网友:
针管打黄油  机油很快就干了 ……

网友:
没啥用的,这种风扇叶拿不下来的风扇,不管是打孔注油  还是超声波清洗  还是扇叶里注油 还是用电子清洁剂清洗  都试过了,异响的还是异响,报错的还是报错,糊弄人可以,用一段时间还是有问题,而且注油后密封不好 全是灰和油的混合物

网友:
这个我捡漏过 3块包邮撸了3个 这种风扇可以的

网友B:
用电脑风扇专用润滑脂好些,然后焊锡堵住小孔。最好网购备用风扇,旧风扇尝试改滚珠轴承。

网友:
直接拔扇叶那边,就能拔出来的.锂基脂 挖机.装载机等工程车用的润滑脂  .普通机油.蓖麻油.黄油包括高速黄油都不行.

网友:
买个新风扇,不贵的

网友:
楼上说的那几个油都靠谱,用个金属的饮料罐加热倒黄油,我在自行车上测试过,效果真的很好

网友:
这开孔方法比较牛
轴承如果磨损严重的话,加油也挺不了多久。。。

网友:
勤 快点,有声响了就再加点油。。。。咱最不缺的就是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孔挖了多久?

锂电钻加持只要1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脑风扇专用润滑脂好些,然后焊锡堵住小孔。最好网购备用风扇,旧风扇尝试改滚珠轴承。 ...

我也想啊,孔小难注脂啊,主要是风扇是带调速的,换新不一定找到合适的。不过孔拿锡堵死倒是个新路子

网友:
钻孔时不会进粉吗?

网友:
好奇开孔后,打下来的铜隙哪里去了?

网友:
这个就是一层薄薄的铜皮,真是铜柱这个刀片自己先就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