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手机充电器5v降压到3v给玩具使用,用什么方案合适

楼主(2022-03-03):
如标题,请问各位大佬,用什么方案合适

网友:
串两个二极管最方便,就是不知要多大电流

网友:
还有改取样电阻,降到3V多也可。

网友:
3v的玩具的话,不如直接改成4.2v的锂电池了。加个4.56充电模块

网友:
加 二极管就是了。

网友:
空间够的话,1117降压模块更好。

网友:
拆开了  改一下稳压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玩具拖个线怎么玩?

网友:
玩具用不如直接用铁锂电池供电,单节供电对应3V没毛病。特别耐用,然后用3.65充电也是很快速的。

网友:
稳压管的话直接换成白色LED就差不多了

网友:
要求不高,直接用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