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d4000 v5.0非贴片版本改50-100V可调电源点位图

楼主(2022-03-03):
zxd4000 v5.0非贴片版本改50-100V点位图,机子的上盖只看到6个螺丝的就是非贴片版本的,上盖只看到2个螺丝的是贴片的太贵了没机子去研究点位。调压电位器记得预调整到4K左右在接入,不然上机就烧主板切记,切记,切记,调流电位器预先设置500R在接入。绕变压器线圈记得先测试电感,两个变压器的电感不一样记得分好左右,次级绕组的出线顺序不一样记得多多拍照,原机变压器3+3的,只更换调压电位器,调流电位器,其他不要动调压30-65V非常稳定,改变压器5+5的按图更换电阻,电压50-100V之间非常稳定。改高压按图的记得绕变压器,更换输出电容,输出整流MOS管子8个。试机注意安全,后期发布其他的型号的改装说明,祝大家改机成功。不懂的问我,欢迎大家交流心得

网友:
会改电源的都是大佬

网友:
牛逼哄哄的,厉害了估计要涨价了

网友:
大神膜拜大神,我都看不懂,估计是知识还不够

网友(2022-12-01):
有套件出售吗

网友(2023-03-02):
请问大佬你这个改套教程用到的电源是不是和我这个一样?

网友(2023-10-29):
非常感谢,网上88搞了个zxd4000,还在跑图改可调呢,已经有大神捷足先登了谢谢啦

网友:
您图片中的红字说的是要拆除59c,但是红圈内的电阻是59b,59c是图片的右下方的,那边有一颗是要拆除那个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二张图片中说需要把那两个电阻换成100k的,只改65伏的,需要换吗?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以后每次上电都需要把电位器调整到你所说的值吗?

网友(2023-12-13):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以后每次上电都需要把电位器调整到你所说的值吗? ...

有研究出来嘛?

网友(2024-03-21):
ZXD-4000-V5.0大功率4kw的,厉害了估计要涨价了

网友:
预调整到4K左右再接入,直接串联一个4K左右的电阻

网友(2024-09-08):
  哈哈,谁成功了的??,我有两个,帮我改一个,另外一个送当绩效的

网友(2025-10-26):
有zxd4000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