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指教,win7系统改变C盘安装路径后注册表编辑器打不开了

楼主(2022-03-03):
如题,按照网上多数帖子的那种方法把安装路径由C盘改成E盘,之后注册表编辑器按照原来的登录方法就打不开了.
改用gpedit.msc登录,还是打不开,头大了.想用U盘重装系统,提示U盘里找不到安装文件,此U盘2天
前刚重装了系统。目前电脑上网正常,但注册表肯定有问题,自感电脑知识太缺乏,手又贱,无计
可施,恳求老师傅们指教了,谢谢   附图如下

网友A:
自我评价很到位 “自感电脑知识太缺乏,手又贱”。。。系统运行时点U盘里的setup这样安装看起来简单,实际有隐患的。老老实实制作启动U盘,全新安装系统,然后老老实实用。(自己的文件先备份好)。。。真有兴趣,在有测试机的情况下任意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我评价很到位 “自感电脑知识太缺乏,手又贱”。。。系统运行时点U盘里的setup这样安装看起来简单,实际 ...

听您的,准备制作win7PE',网上大白菜,老白菜,,,,,,品牌很多,请推荐一个,您有经验,谢谢

网友B:
没看懂撸主到底想干啥...

网友:
重建MBR试试?

网友:
推荐杏雨梨云p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撸主到底想干啥...

到底想能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啊,

网友:
环境变量里的路径都改了吗?特别是PATH

网友:
指就有办法,教没办法

U盘PE环境里面离线修改本机注册表

网友C:
可以直接从文件夹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Windows——System32 里面找到【regedit.exe】文件

为什么要改C盘到e盘,难道是没重装系统硬改的?

楼主:
重新看自己的帖子,有点乱,说得不清楚,向关注的坛友致歉.前面2张图说的是修改路径后,注册表编辑器 打不开了,
于是想重装系统,最后一张图就是用win7原版安装时,光盘里的文件显示无法安装.这样才上来求救的.按照kpj001的指点,(特此道谢)在备用电脑上制作PE启动U盘安装系统成功,不过不是原版的,被加进一些插件,我又用原版光盘重装一遍,
不料出现蓝屏,滚动到100即止,只得"不老实"使用安全模式安装完事,,唉,反正是折腾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从文件夹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Windows——System32 里面找到【regedit.exe】文件

是硬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