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33B+炮灰表修复保险丝

楼主(2022-03-03):
警告!

禁止违规使用保险丝!

禁止用铜丝、铜片、铜条、锡、导线等短接保险丝!

如有人在评论中说到用铜线短接坏保险,他家生孩子没P眼!

优利德UT33B+是一款非常小巧的炮灰万用表,买回来用了两年多了。有次测电流的时候把10A档保险丝烧坏了,打算动手修复一下保险丝。

表外观如图,看起来还很新:

背面:

10A保险丝烧了,拆开看看:

白色陶瓷管是10A,取下来:

烙铁烫开一边的金属帽(示意图):

里面还是灌石英砂的,装不回去了,撒完了:

还有一段熔体连在金属帽上:

保留熔体,用一节铜线延长,上锡焊住,方便连接另一个金属帽:

套进陶瓷管,没有石英砂就用盐替代:

哈哈,全塞进去了:

盖好另一边金属帽,大功告成:

上机吧!希望能用:

装好俺的小表表,10A档串个电阻接锂电测一下,完美!大功告成!

网友:
有乱码能修吗。。。还是牛屎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逻辑有点乱,让我好好捋捋…莫非只要主楼说用铜丝,此誓无效?

网友A:
湿度大时,盐溶化后,盐水腐蚀线路板、、、、等等、等等等、、、、鸟。

网友:
新办法,盐跟石英砂外貌有点像,但起的作用完全不一样,石英砂起灭弧作用,用干净干燥的河沙可以代替,没有的话不用也可以。用盐,你是在杀你的万用表

网友B:
赶紧返工,把盐倒掉吧

网友:
买个保险丝很困难吗?要不换一个手头上的备件差不多的?

网友:
盐是导电的,你这么做熔值远大于10A,不保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湿度大时,盐溶化后,盐水腐蚀线路板、、、、等等、等等等、、、、鸟。 ...

然后还可以开一帖继续修复

网友:
怎么能想到用盐?你就是用糖也比盐好吧?

网友:
保险丝要重新买个新的吧,这样可能不保险...

网友:
用食盐的话要密封好,食盐会潮解,体积会增大

网友:
带有咸味的万用表

网友:
接的那一段铜丝已经减弱了保险的作用了,然后还加了盐。。。

网友:
这个不是太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紧返工,把盐倒掉吧

倒掉盐改为白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得个天呀,铜丝做保险居然还有依据!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创意能力,真的应验了“修灯丝、焊针鼻、修理氢弹原子弹、火车飞机拿隆弯”的传说

网友:
用盐?准备黄梅天反潮腐蚀掉后再写另外一篇吗?TB买几个保险吧,这种又不是福禄克的那种死贵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