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气泵向无线终极进化(东风本田RCP-B39B)

楼主(2022-03-03):
以前的随车气泵,质量很好,全钢结构,非铅锌合金。里面有三处减振,拆开上油忘记拍了。540电机,打三个压很快,原谅我忘记拍照了……原装的线很长,接点烟器的,所以才有这么大的空间装电池。第一步剪短,接12v铅电池,那个重啊。过几年组了12v锂电池,还是觉得麻烦。这次终于把线全部剪了,直接一步到胃里。平推的东城电芯,国产的,重新堆叠了下,塞进去。3m泡沫胶固定,热熔胶补缺。舒服了。以前组的电池12v4串3并,三星lg混合,直出输出,所以里面还有个充电口。一年充一次就足够,现在没用了,准备拆开再组工具电池。话说这电池真心耐用,15a输出基本微微热,10a放电不升温。

楼主:
自从买了这些充电神器,各种电池充的起飞。女儿做的手工,不错吧。

楼主:
交易区我挂了不少东西,其中有小气泵,颜值高,有需要的可以看看。成都高新的朋友可以自提哦,邮寄太麻烦

网友A:
还是插电的靠谱吧...

网友B:
我是直接用汽车移动启动电源供电,还有吸尘器也改了

网友C:
我改了一个数显的,偷偷试了下21V正常,直接去线改成牧田口+5.5-2.5。放了五年了,终于安心的可以丢边上吃灰了。

网友D:
三元的电池安全吗?放车上夏天高温,会烟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插电的靠谱吧...

小型打气泵没插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用汽车移动启动电源供电,还有吸尘器也改了

对的,改了更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了一个数显的,偷偷试了下21V正常,直接去线改成牧田口+5.5-2.5。放了五年了,终于安心的可以丢边上吃 ...

21v恐怕要担心活塞磨损哦。这机器我测试过一次极限,其实是测试电池极限,4并三串补了9个轮胎不停,电池倒是没问题,充气管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元的电池安全吗?放车上夏天高温,会烟花吗?

不放车上,那么多锂电池设备都可以放车上,没问题的。主要防范各种接头松脱短路。

网友:
看看是什么情况,这个感觉一般啊

网友E(2023-04-01):
引用 楼主:
21v恐怕要担心活塞磨损哦。这机器我测试过一次极限,其实是测试电池极限,4并三串补了9个轮胎不停,电池 ...

为啥不用4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用4串的了?

4并,两年都没充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