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节干电池的LED最小手电里面是什么芯片的?

楼主(2022-03-03):
很多年前,10元买的,一直很好用。

肯定有升压驱动芯片。

网友A:
不用芯片,就一个三极管和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芯片,就一个三极管和电感

焦耳小偷电路

网友:
一般都是一个三脚升压芯片, 2601, 或者1802

网友B:
供应那买过几个,每个5元钱凑合用。一次性紧配合压入固定。几年前有些1AA精品调光升压电路配件,有些好的驱动,镍氢输入电流达到3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应那买过几个,每个5元钱凑合用。一次性紧配合压入固定。几年前有些1AA精品调光升压电路配件,有些好的驱 ...

低压大电流效率怎么样?

楼主:
这电路是压死在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压大电流效率怎么样?

找到以前我本地图片,2012年秋天手电大家谈升压板。官方芯片参数设计电路,峰值效率可以百分之80。实际上1AA手电升压板体积限制,升压效率很难最高。

东城镍氢输入电流可达5安最强,空载会烧电路,大概是焦耳升压。每片好像25元以上。

小小调光升压空载5伏,最大输入大概1到3安,需要回路内阻很小,好的手电外壳导电。拧小电阻螺丝,可调空载电压,改成LED串限流电阻兼容14500锂电。每片好像25元以上。

猎人升压我有一片,最大输入大概1安,空载5伏时电感吱吱响。每片大概15元。

展琪升降压最贵,好像每片30元以上,前级升压最大输入1安,升压空载3点3伏,后级调光单片机,连接稳流功率管芯片。

楼主(2022-05-03):
引用 网友B:
供应那买过几个,每个5元钱凑合用。一次性紧配合压入固定。几年前有些1AA精品调光升压电路配件,有些好的驱 ...

实际上标1W的灯珠,顶多0.3,,0.2W。

LED电流也就100maA以内

网友:
我以前买过没有电路

网友:
看起来有好多解决方案,我之前买过一个类似的,里面是有芯片的

网友(2022-09-08):
确实有升压芯片。而且是单节干电池专用的LED驱动芯片,比如XY8115

网友:
现在手电市场锂电是主流,AA特别单AA不受待见,专门开发的升压驱动芯片并不多,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还互相抄袭,对应的驱动也就不多了。

网友(2022-10-24):
好多解决方案,很详细,折腾更健康,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