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又骗我挖洞:装修的时候就不考虑三角阀会坏?

楼主(2022-03-03):
橱柜全是水,卫生纸大法排除落水管,问题在热水三角阀。

装修时应该是板上挖洞怼齐的。现在需要什么技巧或者工具?

扳手施展不开。是否必须万用宝。锯板子开个大口子?

谢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22-9-17 19:05):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4210-1-1.html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上菜刀,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菜刀,省钱……

已经有万用宝。美工刀。最后关头就是临渊羡鱼,探讨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法子

网友:
这个地方我会用钳子直接掰

网友:
以前安装不会很紧的,直接拿钳子夹住扭出来,是铜的没有那么容易断的,合金断了也要换个铜的。一个全新的铜的,也就7块多一个。

网友B:
目测锌合金角阀,拧断几率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锌合金角阀,拧断几率杠杠的

大力当然会出奇迹,就不会轻点么???

网友C:
这个孔打得真丑,木工用开孔器不行吗,同心圆

网友:
家里千万别用锌合金的卫浴,那是真坑爹,软管也要用不锈钢波纹管,波纹管的头一定要铜头的,密封别用那种黑色密封垫,要用白色硅胶垫,省的自己老化漏水,这都是我的切身体会

网友:
看上去空间挺大得啊,直接用扳手卡在角阀T型的位置拧就行了,断了用钢锯在水管里面锯3条槽剔除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孔打得真丑,木工用开孔器不行吗,同心圆

估计是后开的,和我一样,后开就很麻烦

网友:
黄铮家有卖那种不锈钢的六角拆卸扳手

网友:
用小扳子拧就是了,就算拧断了,还有那种反牙断丝取出器,大胆细心拧下角阀

网友:
锌合金 成本低但是是脆的,铜的是软的,没那么容易断,因此还是要换铜的靠谱

网友D:
去年刚把用了六年的锌合金角阀全给换了(装修时包料,当时还不知道锌合金这个坑货),开始没经验断了两个,后来摸出方法:因为用生料带缠,一直逆时针扭肯定会被生料带卡住,如果这时再加大一点力角阀就会给你好看,方法是逆时针扭一点,再顺时针扭一点,如此反复,将生料带绞断,后面就能轻松扭出来了。二十几个角阀就刚开始的时候断了两个,后面全部轻松扭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年刚把用了六年的锌合金角阀全给换了(装修时包料,当时还不知道锌合金这个坑货),开始没经验断了两个, ...

这也太费事了,扭断了就用倒丝取出器省事

网友:
要把柜子的背板的孔开大?有万用宝自然好办了,怎么顺手怎么铲吧,就算整个背板都拆除也不要紧(很多柜子不装背板)。
如果角阀是锌合金的要有断掉的心里准备,若还有其他锌合金角阀应该及时更换,避免崩溃跑水。

网友:
我家水盆这个柜体的背板拆除了!

网友E:
买个开孔器70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开孔器70就够了

现在这个破洞恐怕已经有70了。主要是背板并不是贴紧墙壁的,所形成的窄逢又不足以容纳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