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也跟风拆个汉朔Stellar-M3@墨水屏电子价签,墨水屏真的太薄了

楼主(2022-03-03):
目前电子垃圾墨水屏电子价签很多。本人手头也有几个汉朔Stellar-M3@墨水屏电子价签。

在通电或断电的情况下,墨水屏均能保持原来显示的信息。所以电子墨水屏又被称为电子纸显示技术。

后面铭牌显示汉朔Stellar-M3@

拆开电池后盖,PCB印有HS_EL5102字样,采用又电池3V供电。PCB板上有八个触点,哪位大师知道右边那四个触点是用来干什么的?知道的请在后面回复一下,谢谢!

用美工刀可以拆开前面透明板,这时便可以取出显示屏和电路板。

这是墨水屏的控制电路板。

手头的这款墨水屏使用的芯片是MSP430G2755+25V218+A7106。MSP430系列一贯以省电而出名。

墨水屏的型号为DEPG0213RHS75AF1CP,浙江东方科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网友A:
这玩意是用来干啥的???

网友B:
这个用什么软件可以修改内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用来干啥的???

你没玩过吗?很火的啊,做日历做天气预报很好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什么软件可以修改内容呢?

要么用单片机驱动,要么用专用的机器无线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么用单片机驱动,要么用专用的机器无线改的

指点一下?

网友:
网上搜吧,墨水屏驱动,资料很多很多,我以为论坛的都知道这东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没玩过吗?很火的啊,做日历做天气预报很好的啊

木玩过...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木玩过...

-=-=-=-=-=-=-=-=

这东西不贵,想玩就玩玩吧,还不错的,我是因为觉得不够大才没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玩过吗?很火的啊,做日历做天气预报很好的啊

听说全刷很花时间,大约需要几秒?如果刷新时间太长的话,就觉得不是太好玩。

楼主:
PCB板后面有八个触点,其中左边四个应该是用来给430烧写程序的,右边的那四个触点是用来干什么的?请大师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贵,想玩就玩玩吧,还不错的,我是因为觉得不够大才没玩

暂时没这需求...

网友:
刚刚在隔壁老王店里看见有卖类似的,主控是STM8,8.8元一个

网友D:
右边那四个触点分别是gnd,片选信号、数据、同步时钟,是编程cpu旁E2rom用的

网友:
我的回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么用单片机驱动,要么用专用的机器无线改的

我看过咸鱼上有卖汉朔的无线AP的,大多数只是AP+电源,连说明书也没有,更别说软件驱动了。

我估计,正路的话这套系统是由汉朔的软件+AP+电子价签构成的

我翻了一下,汉朔的官网上什么都没有,连说明手册也没有,更别说软件的下载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边那四个触点分别是gnd,片选信号、数据、同步时钟,是编程cpu旁E2rom用的 ...

谢谢!不过这芯片型号不是常用的,全网搜索不到的,与W25Q256操作指令一样吗?

网友:
CS 片选
da 数据
ck 时钟
NRST 低电平复位
TEST 测试

网友:
没玩过,围观一下。。。

网友:
有开源的啊:
https://oshwhub.com/sakading/msp430-e-epaper-clock

https://oshwhub.com/gl1996/msp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