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雅迪充电器维修 换了芯片还是没反应

楼主(2022-03-03):
新的芯片到了,换了还是没有反应,芯片供电有12v多,主电容还是放电很慢!!不知道怎么维修了!

网友:
让技术高超的坛友修吧!!!!!

网友:
主电容放电很慢那是控制芯片没起振,重点查芯片各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收音机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大法

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
看启动电阻吧

网友:
就那几个原件,,,不难修

网友:
3842要有16伏才会启动,查一下启动电阻。

网友:
重点检查启动电路和Mos管周围电路

网友:
给我修五分钟搞定

网友B:
3842的只换芯片不行吧,电源管 全桥 0.5欧采样电阻 还有栅极驱动电阻 都有损坏的可能。电容放点很慢说明电源没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的只换芯片不行吧,电源管 全桥 0.5欧采样电阻 还有栅极驱动电阻 都有损坏的可能。电容放点很慢说明电 ...

不是3842是ob2202

网友C:
主电容放电很慢是没起振,查芯片外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电容放电很慢是没起振,查芯片外围。

都查了,没有查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查了,没有查到问题!

开关变压器断路了

网友:
我修的3.4a 5v充电器也是类似,换了pwm芯片还没输出,芯片供电电压跟之前芯片一样9~12v之间波动,还是不起振,其它就那么简单几个部分,查了好几遍,哪也发现不了问题。同样的另一个充电器,有输出,但是只能带载0.3a,两个充电器互换同步整流芯片,毛病依然还是各自的毛病,说明不是同步整流芯片的问题,唉,一筹莫展。
我修的充电器芯片是ob256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73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变压器断路了

变压器拆了也没有发现什么

网友:
检查启动电阻,顺着滤波电容路线找就行

网友D:
芯片工作 8脚应该有5V电压,没有可在7脚加16伏以上电压看看8脚电压正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工作 8脚应该有5V电压,没有可在7脚加16伏以上电压看看8脚电压正常否

整流桥右下角有个二极管看不清出型号!好像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