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让路由器自动答题问卷星

楼主(2022-03-03):
如何让路由器自动答题问卷星
路由器刷的是老毛子Padavan的固件,我们的路由器都是动态IP地址,问卷星答题后会记录IP地址。
所以我设想让路由器在更改IP时自动去问卷星答题,这样我只要打开问卷星,就知道IP地址了。
但是怎么设置呢?请大神指教。

同时为了区别不同的宽带,我的答题分3个选项,每一条宽带指定答一个选项,这样就清楚的区分了。

网友A:
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网友B:
很多Padavan都有集成server酱这个服务啊,把它打开选择IP变动时推送就好了,可以直接推送新IP到微信。
每天免费5条应该够你用了,IP不至于变化这么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Padavan都有集成server酱这个服务啊,把它打开选择IP变动时推送就好了,可以直接推送新IP到微信。
每天 ...

可是我路由器重启后方糖没法推送新的IP给我吖,用路由器发送信息倒是能推送的
这里有个自建微信推送的,已经根据网站提示设置好参数了。
就是如何添加脚本让它在外网IP发生改变时进行推送?

下面这样设置可以推送新I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只想知道路由的外网IP,远程管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想知道路由的外网IP,远程管理。

ddns吧,不用知道具体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ns吧,不用知道具体ip

不稳定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