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捡了个电池包,想配个工具

楼主(2022-03-03):
如题,捡了个电池包想配个工具。手上有两个三串的12伏小手钻了,拼夕夕19块9包邮那种,日常家用够用了。想海鲜市场找个冲击钻裸机。
要求不高,又平又靓质量好,能满足家用就可以,因为单位有博士的,要用可以外带。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

楼主:
沙发自己坐,纠正一下单位用的是博世,打成博士了

网友A:
开发商的阴谋   最后让你买房子

网友B:
看上去像是大艺接口,便宜的电钻祼机七八十,电锤祼机一百五六,冲击钻用处极少

网友:
跟我们单位的电钻电池很像,不过那个是5节电芯的,用了好几年了,去年换了电芯电池上的红色卡扣不太好按,感觉有点软
品牌是奇磨

网友C:
不把借口尺寸标识出来,不好判断什么借口,看着像是大艺口的。

自己对比一下

网友:
我之前鲜

网友D:
楼主真有创意,为电池找主机的事还真不容易,标称18650-2000的电芯,先测一下容易再说吧。

网友:
不是大艺款,你这个应该是全友款电池

网友:
D个移动工作灯

网友:
大艺A3,签定完毕

网友:
很像大艺款的但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商的阴谋   最后让你买房子

网友E:
泉友款,红色卡扣比大艺款短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把借口尺寸标识出来,不好判断什么借口,看着像是大艺口的。

自己对比一下 ...

感觉不标准的,插口宽度是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是大艺接口,便宜的电钻祼机七八十,电锤祼机一百五六,冲击钻用处极少 ...

意思是说电锤实用点是吗?

楼主:
这个好用吗?看起来不像带冲击功能的,有时候野钓露营要钻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泉友款,红色卡扣比大艺款短了一点

红色卡是14mm,比大艺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有创意,为电池找主机的事还真不容易,标称18650-2000的电芯,先测一下容易再说吧。 ...

没有那玩意啊,可以确定电池是全新的,手砂轮可以用很久。因为手砂轮危险回收不给用了,就剩两块新电池,只收了机子。

网友:
经常玩电源的必须有测容量的,某宝或海鲜网上搜锂电池容量测试仪,大把大把的,一般单节的30左右,测电池组的100左右,再高的不建议买,除非您不在乎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