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竟然是交流?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2022-03-03):
(图片)

网友:
不错,变压器是铜的吧?

网友A:
交流无级调压?输出的还是标准正弦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流无级调压?输出的还是标准正弦波吗?

可控硅调导通角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导通角的吧

不太懂,可控硅调压的话,不用这么复杂的电路吧?

网友:
去年买了俩学生电源,按键操作的那种,就是交直流输出的,不允许使用直流输入,必须是交流输入,两个303模块,后边好像还有4个组成桥的MOS管,类似逆变器的修正波设计也是无极可调

网友C:
估计就是要交流50hz振动打标

网友:
金属打标机就是交流输出,然后利用交流电来震动钨钢针头来打标,手动的原理很简单,自动的就需要加上数控了

网友:
没错啊,电压表上那个“~”符号,就是代表交流电压表。

网友:
改个电源吧

网友:
买台镜头大些的手机吧,相片都拍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要交流50hz振动打标

类似打点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