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高端充电宝!外皮套+内屏蔽罩,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SAMSUNG EB-PG900B)

楼主(2022-03-03):
这个充电宝也是垃圾堆里抢救的,很粘手,清洗,拆解,有大惊喜。

外观纤薄,大荔纹皮革手感,已经发粘。

技术参数,和接口

内置拆电线,接口还好

拆!一面卡扣+双面胶,热风枪+撬杠伺候。这外壳贴有石墨导热层。

2块硕大的三星手机电池,采用触点安装。

电路板正反面,工艺用料,在充电宝里面,算不错了吧?

来个特写!竟然,还有屏蔽罩!!首次在充电宝里看见这个东西

拆开看看!里面应该是升压芯片,没有看到名字(就是看到也不认识)。
输出线只有2根,+-线,不用握手协议,因为没有原装充电头,使用品胜和vo充电器,都在10w以上,应该是5v2A!
等我充满电,再来测试输出。

网友:
确实没见过,第一次

网友:
心系天下,三星W系列高端机配的吧

网友:
可换电池系列!!

网友A:
感觉一般,连个温度传感器都没有,电池容量也不够大

网友:
是第一次见,作工这么好,真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一般,连个温度传感器都没有,电池容量也不够大

电池里面就有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里面就有温度传感器

你又真相了!完整封装的电池,里面啥没有呀?而且还是高压电芯,3.8v的哦

网友:
看着像给某型号手机配备的外设,很老的电芯了

网友:
原来还有内置“可拆式”电池的充电宝像极了家里旧手机电池太多自制的充电宝

网友:
看着还用了STM8?确实够高端

网友:
屏蔽罩好评

网友:
这个可更换电芯设计还比较独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里面就有温度传感器

看这做工,当初配它的手机绝对不便宜,绝对是个高端货,不知电池容量还剩多少?

网友:
板子做工很三星,充电宝当手机去做了,单片机加同步升降压充放电,做工很好效率很高,电池应该某三星成品电池,清理库存~

网友:
真货。这是清理库存的设计,也算是有心了。温感,保护板,全部电池内置了。

网友:
第一次见,感觉挺好

网友:
屏蔽罩看着真高端

网友:
这做工用在充电宝却是有点浪费了。  没有田朝会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一般,连个温度传感器都没有,电池容量也不够大

井蛙 不要拿焊线的热敏电阻当成温度传感器,实际在电池pcb那就有温度传感器而且是数字量不是模拟量,能过FCC KCC CE CCCs的这种不用考虑安规问题,而且这还个是2014年的产物,2014年国产的充电宝是个啥样?小米还在用镀镍钢带+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