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坏电容,明确电容故障原因

楼主(2022-03-03):
捡了一个漫步者R201T 2.1声道有源音箱,无论如何调节音量和低音,低音声道总有较大的交流声,且不随之变化。此音箱电源为双12V变压器供电,测得-12V主滤波电容电压为13V,+12V主滤波电容电压为19V,大概率是电容损坏,这个是原机黑色电容的图片,香港品牌。耐压25V,容量3300微法。

对比另一个

换上了这种我自己不知道哪里拆机的电容,耐压低点,凑合用吧!换后故障消失!这种电容看做工可以但是误差很大,标称20V,3900微法,居然测到4800微法!

两个电容都换了,拆下的电容重量一样都是6.9克,看来不是漏液。

拆拆拆

原来是电容内部电极根部断开,不知道为啥会这样!两个电极的材质看首也没啥区别!帮我分析一下断极的原因,电解液应该不会腐蚀电极啊!

网友:
可能是电解液不纯有污染物,或是污染物(如Cl等)从根部渗入,可以先看看腐蚀的是+极还是-极引脚。

网友:
电容容量测试原理是看能冲进去多少电啊
里面有漏电,当然测出来容量比标称的大了

网友:
  后换红皮 是日本化学吧  ……

网友:
耐压有些低了,这种电容充放电几次再测。

网友:
不是电解液腐蚀,那可能是电化学腐蚀

网友:
这电容一看质量就不好,坏了不奇怪

网友A:
楼主的晶体管测试仪多少钱?

化工的电容若是容量比标定的大很多,那么这个电容也用的很久了

网友:
应该是电极材质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晶体管测试仪多少钱?

化工的电容若是容量比标定的大很多,那么这个电容也用的很久了

156买的,这玩意还挺好玩的!各种元件都可以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6买的,这玩意还挺好玩的!各种元件都可以识别!

我买的裸板,没要外壳,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裸板,没要外壳,46¥

包装贵过月饼了!

网友C:
曾经买过几款钽电容,测了一下容量,都比标称值大很多,难道都是伪劣品?当时测的时候就犯嘀咕,现在都装路由器上了,好像还没啥不良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买过几款钽电容,测了一下容量,都比标称值大很多,难道都是伪劣品?当时测的时候就犯嘀咕,现在都装路 ...

做大容量和做小容量不同,大容量是需要增加电极和体积成本的,我觉得那个朋友说的对,就是漏电造成的。考虑到电路的寿命和通用,电路设计对元件都有一定的兼容性和安全系数,所以元件差一点也能正常工作吧!

网友:
容量比标注大太多,这电容估计也不行了

网友(2024-03-11):
这测试仪高级啊

网友:
电容是时间长了就坏。

网友:
这是晒表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晶体管测试仪多少钱?

化工的电容若是容量比标定的大很多,那么这个电容也用的很久了

的确是这么回事,我前几天从九十年代老CRT电路板上拆的一些 日本化工的电解电容,测量容量都比标定的大不少,而同一块板上拆的国产的电解电容容量都比标定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