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电压力锅蒸水蛋

楼主(2022-03-03):
有坛友反映蒸水蛋不熟,今天特意重温一下。

搅拌好的蛋液。选陶瓷碗,够厚,够深,加热比不锈钢盆困难。

盖上盘子,上电压力锅。用最低挡蒸,自然解压。

蒸好后的样子,由于蛋液上的泡泡没搞掉,如镜感觉没有了,不影响食用。

加酱油花生油,好看多了。

不可能蒸不熟呀!

后记,
1:洗碗时发现,用陶瓷碗蒸容易洗,蛋不粘碗,一抹就掉。以前用不绣钢盆蒸,要上钢丝球。
2:全程自动,不用看时间。

网友A:
压力锅都蒸不熟,那锅的温控应该是坏了

网友B:
是的,瓷碗越光滑越好!越不粘!
用玻璃的是不是更好?

网友:
我们以前是用电饭锅蒸,煮饭的时候蒸,不费电。以前电饭锅带蒸屉的,热个馒头、热个菜挺省事的。现在的锅子不行了,不带蒸盘,也懒得买

网友C:
可以过筛一下去除气泡

网友D:
说蒸不熟的朋友应该是忘记放盐了,没放盐是不凝结的。

网友E:
用微波炉做是最方便的,几分钟就好了。我做过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蒸不熟的朋友应该是忘记放盐了,没放盐是不凝结的。

不放盐也可以的

楼主:
不放盐N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锅都蒸不熟,那锅的温控应该是坏了

标准教程在此,再蒸不熟要打PP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说蒸不熟的朋友应该是忘记放盐了,没放盐是不凝结的。

150°的时候没熟。后来改用180度就熟了。

网友G:
花生油,差评!猪油,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瓷碗越光滑越好!越不粘!
用玻璃的是不是更好?

碗是买快餐面送的,特别大,挺好用。玻璃怕炸裂,别用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过筛一下去除气泡

还要洗筛子,麻烦,用调羹撇掉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蒸不熟的朋友应该是忘记放盐了,没放盐是不凝结的。

试过忘记放盐,蒸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微波炉做是最方便的,几分钟就好了。我做过很多次了

蒸较好,炖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花生油,差评!猪油,nice!!!

差评?
炖蛋的吃法很多种,放蜜糖没听说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0°的时候没熟。后来改用180度就熟了。

已蒸4 5次了,每次三个蛋,撇掉气泡后光滑如镜。

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H:
要放盐,不放的话是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放盐,不放的话是烂的。

是的,不放盐蛋白不凝固,成蛋花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