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jjt网桥poe电源拆解 POE-24V-05A

楼主(2022-03-03):
vjjt的24v网桥电源  正常插电入插座时 突然电源里面啪响了一声。再也不亮了。拆开看看

楼主:
坏掉是原装百兆的24v 0.5安电源 后来想买一个一模一样的 但是没有找到  后来在某鱼买了一个同牌子  是千兆24v0.5安  二手的。插上貌似也能用。重置键一样可以使用   但是心里没有底  就是不知道百兆千兆有什么不一样  能否完全兼容   对设备会不会有什么危害  有懂的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掉是原装百兆的24v 0.5安电源 后来想买一个一模一样的 但是没有找到  后来在某鱼买了一个同牌子  是千兆2 ...

没有问题,千m的非标模块还是4578供电,只是4578还同时传输数据,百m的4578只供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