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天然气灶拆机更换灶头总成

楼主(2022-03-04):
前几天手贱,看到用了9年的天然气灶有点脏,就拆了洗,然后就出故障了。
左边灶头点火一段时间就自动熄灭。
看了火焰是能吹到温度传感器的,应该是传感器坏了。
寻思着是不是换个传感器,一看灶头一堆锈,算了,直接换个灶头总成吧。先上传修复后的效果,这声音呼呼的,火力比以前猛多了。

修好的效果(图片没声音,视频须点链接,不知道怎么插入视频,求前辈帮忙编辑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0NzM3MTUzMg==.html
<iframe height=498 width=510 src='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NTg0NzM3MTUzMg==' frameborder=0 'allowfullscreen'></iframe>

修复过程:

拆开一看,这结构还挺简单,直接换总成就行。
淘宝一套60包邮可以买到更好的9头,直接拿下了。

首先拆除原有灶头总成,然后换掉铝头的螺丝:

打了螺丝胶,基本上不会漏气了:

用宝塔钻适当调整螺丝孔位置,符合灶头安装位置:

安装好灶头,铝管归位:

在大概固定灶头的情况下,轻微拧紧铝管套筒,在所有配件都归位后,统一拧紧螺丝完成安装。
接线啥的就太简单了,就那么几根线。

放上灶头,试火成功;
接下来安装水盘以及相关配件,即完成安装。
火力明显比以前大了很多。

后记:
1、家电真是暴利行业;
2、维修成本极低,这灶最管钱的东西估计是面板;
3、换成顶部封闭的喷头,效果还是好很多;
4、火力真的大了很多!

网友A:
你这灶没有面板么?

网友B:
家电维修,话费充值都是暴力。对了还有废品回收

网友C:
不错,我拆开装不起来了,锈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灶没有面板么?

有面板,提前拆掉了,没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电维修,话费充值都是暴力。对了还有废品回收

对的,就是暴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拆开装不起来了,锈的不行

我是拆掉原来的传统铸铁头,更换为新款的9头喷射火。
重新开过孔,按原来的孔根本无法安装.

网友:
要是有安装完面板的效果图和点火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我花了900多换了个新的。不是说8年强制报废了吗?

网友D:
打火旋钮和灶头之间是可以柔性调整的吗?那就方便弄了,将来也这样搞

网友:
铝管怎么弯才好用?怎么防漏气?使用安全不?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拆装得不错。

网友:
暴力肯定的,当初我换新空调,我在外面,就读高中的小孩在家,装完完新空调,装空调的就用100元吧换下来1.5P的外机给买走了。他们卖出去又是几大百。我回来表扬了小孩,能提前体会被社会毒打,也是好事。。

网友:
感觉你这9头的管子很小,没有原来的大,新的火大正常,时间长了里面一堆锈或者杂质,小管子估计更难受

网友:
我家的灶就是老妈洗坏的各个接头生锈腐蚀,给他说了不用洗表面抹干净就行了,我把他修好了过段时间又悄悄咪咪的又洗,这次我给她说你在洗我也不管了,放了两天没修他问我修不好了吗,我说你卖新的吧这个太差了要买好的那种四五千的才行听了没有吱声,第二天把他修好了最近这两年都没洗了我太难了

网友:
点火器几线的?  接线图

网友:
我们这边的管道天然气公司坏得很,管你灶具、热水器怎么修、怎么好用,反正他们不定期上门检查设备,发现不符合规范就停气(例如私自改装、购买未经其认证的设备、已到报废年限等)。
罐装液化气公司也变坏了,每次换气时要进厨房、卫生间检查,如果发现你家用的是老式的非强排热水器,就不卖你气,扛罐走人,而且还要把灶具、热水器及其输气管线进行拍照,更夸张的是连管线长度都要测量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电维修,话费充值都是暴力。对了还有废品回收

还有换门锁,比买把锁贵很多。苹果手机成本2千元,售价好几千。空气净化器成本几百元,售价也好几千。车船航模无刷电调市场需求太小,导致售价高。模型人偶孩之宝HotToys,乐高积木等国外品牌,到咱们那售价比国外贵。楼主燃气灶自己买配件修好,成本确实便宜。

网友:
没有九头点火的图片,不知火力猛不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火旋钮和灶头之间是可以柔性调整的吗?那就方便弄了,将来也这样搞

面板开孔是远大于灶头孔的,有大概2厘米可以调节。
而且底板就是一个普通铁板,钻三个灶头安装螺丝孔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