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喷雾,便携,纳米美容仪,移动电源,拆解

楼主(2022-03-04):
      来自于PDD,购买和使用者并不是我,还是掌柜的。弃用原因,是换了某利普的,这个放包里漏水太严重,出门想起来使用喷雾的时候,还需要再买一瓶农副山泉,太麻烦了。

知道各位同学长期扣手机,玩电脑颈椎不好,我就不旋转了哈

全家福

无标,黑片或者叫黑电 18650

杯体

雾化部分,底下一个硅胶垫片,防止侧漏,但是止不住啊

   这个移动电源充电还凑合,就是发热恐怖,1A 电流就烫手了,而且冲到一半,手机会连续提示连接充电器、断开、连接、断开,感觉这输出是开关式的,那充电提示声听得太魔性了,滴、呜、滴、呜......

网友A:
看上去USB加湿器上置水箱,防水不好做,密封太好喷雾会负压堵住,密封不好容易漏水,不如喷瓶凑合。充电宝芯片小电流关机设计有问题,我买的免焊接套件遇到过手机充满不停重启,或者拆机电池内阻过大回电慢导致重启。

网友B:
说是2000毫安的电池实际有1000毫安就相当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是2000毫安的电池实际有1000毫安就相当不错了。

哈哈,明白了,给小音箱充电都充不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USB加湿器上置水箱,防水不好做,密封太好喷雾会负压堵住,密封不好容易漏水,不如喷瓶凑合。充电宝 ...

大兄弟有推荐的充电宝套件么?拆机也行,给个名称关键字就可以了,我拆了几块11年的上古电池,大概试了下,感觉还可以上充电宝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