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盘串儿神器,抛光神器

楼主(2022-03-04):
手串,挂串不方便盘玩的,不方便抛光的,使用我这神器一定行,干盘叫抛光,溜点儿汗油皮脂就叫包浆

电机24v的,同步皮带做减速,5v就能文盘,12v就叫武盘,24v就叫盘碎了拉倒
拍照的时候就是使用的12V电

这是那个减肥震动腰带上的,把偏心震动块拆掉换个长轴,用热熔胶粘起来就行哦,这个抛光轮用的薅羊毛薅来的焊锡丝的小轮子卡到轴上的,在表面用的擦玻璃的所谓的麂子皮,轴是息鼓里面拆下来的铁棍

网友A:
自己养出来的会不会有成就感?

网友B:
这个相当于喇嘛教里的那个转转的东东,转一下就抵读多少经,念了多少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养出来的会不会有成就感?

哥,千万别当真,我这就是一乐子,就是弄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相当于喇嘛教里的那个转转的东东,转一下就抵读多少经,念了多少佛 ...

哈哈,在硬盘电机上写上六字真言,我有个一万五的硬盘

网友:
加点汗水边油什么的上去盘才有灵魂

网友C:
把珠珠放到锅里,油盐酱醋各二两,猛火翻炒8小时出锅,色香味俱佳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珠珠放到锅里,油盐酱醋各二两,猛火翻炒8小时出锅,色香味俱佳 。 ...

+1,这主意贼棒...

网友:
楼主这是给手串报了个速成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珠珠放到锅里,油盐酱醋各二两,猛火翻炒8小时出锅,色香味俱佳 。 ...

按您这个下料分量以及猛火8小时来看,您这是要把珠珠炼成灰灰啊

网友D:
用什么油脂比较好,核桃油蓖麻油?

网友E:
前几天有一个破串散了,我就准备弄一个串玩玩,什么文玩的也不懂,菩提什么的烂大街也不想玩
看好骆驼骨头,也就是三四十一串,别的就是椰蒂好像也不错,反正便宜的就行,有推荐的没
选择困难症

没啥要求,瞎玩的,也不要求什么盘什么升值,就是挂手上的就行

网友F:
放到自行车轮里,一直骑一直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油脂比较好,核桃油蓖麻油?

我就用人油,我自己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有一个破串散了,我就准备弄一个串玩玩,什么文玩的也不懂,菩提什么的烂大街也不想玩
看好骆驼骨头 ...

就看哪个好看就玩哪个得了,这东西是玩给自己开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到自行车轮里,一直骑一直盘

现在太懒了,不想骑自行车了,何况把珠子塞到车轮胎里面还要把轮胎剪开再接上,拿出来的时候也要再剪开再接上,太麻烦

网友:
玩竹子我用的橄榄油,贝蒂斯或哦里蔚蓝,味道差不多,但都没有芝麻油的香

网友G:
把麂子皮换成新鲜的猪皮,再时不时的滴几滴水,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麂子皮换成新鲜的猪皮,再时不时的滴几滴水,就完美了

哈哈,然后还得往上加灰土、烟灰、吃完鸡爪猪蹄的油乎乎的手也得往上经常的蹭蹭,这样包浆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