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探讨:对空气炸锅工作机制的疑惑!

楼主(2022-03-04):
      刚在TB上买了一台长虹牌空气炸锅,到手159元(很便宜)。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它工作时,后面有一个排气口,向外排高温空气,温度很高,不敢用手靠近,估计与锅内的工作温度一致。疑惑是:这样大量向外排高温空气,能源浪费不是很大吗,可不可以象高压锅那样,保持锅内温度时,可以减少用电功率,达到节能目的。是我买的空气炸锅便宜(低档)才这样,还是都这样,亦或是因为加工食品时,必须这样进行空气循环才能制出美味食品。请内行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空气炸锅和烤箱其实是一个东西。
烤箱是四周加热,空气炸锅是加热管在顶部,得用风扇将热风吹向食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智商税而已。

网友B:
同意2楼说法,如果不要风扇的话空气炸锅就是个电烤箱
如果要加风扇的话,肯定得留换气孔,不然就成了BOMB

网友C:
你这个高级,还是数显的,山本的相同的价格机械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气炸锅和烤箱其实是一个东西。
烤箱是四周加热,空气炸锅是加热管在顶部,得用风扇将热风吹向食物,本质 ...

烤箱拷出来的和空气炸锅出来的口感完全不一样,烤箱纯靠热辐射,加热效果并不好也不均匀,空气炸锅有风扇热的快也更均匀,至于耗电量我感觉差不多吧。空气炸锅基本能接近于8-9成油炸的口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2楼说法,如果不要风扇的话空气炸锅就是个电烤箱
如果要加风扇的话,肯定得留换气孔,不然就成了BOMB ...

我是想说,把热空气保留在内部循环,内控恒温,是不是既达到使用的温度,又节能了?这样白白排出热空气,浪费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高级,还是数显的,山本的相同的价格机械式的

我也觉得很便宜了

网友D:
我家的排气口也热,但是不算很烫。
如果结构允许,可以尝试挡住一些排出的热气,让其在锅内循环用于加热食物。
空气炸锅虽然烤制食品有独到之处,但是效率比较低,同样的一碗饭,在微波炉和空气炸锅相同功率条件下,用微波炉2~3分钟,而用空气炸锅10多分钟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炸锅和烤箱其实是一个东西。
烤箱是四周加热,空气炸锅是加热管在顶部,得用风扇将热风吹向食物,本质 ...

但用着确实感觉比烤箱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排气口也热,但是不算很烫。
如果结构允许,可以尝试挡住一些排出的热气,让其在锅内循环用于加热食 ...

您说得对,确实如此。空气炸锅没有原想象得所谓高大上啊!但如果遮挡排气口,会不会对器件造成损坏?

网友E:
排高温空气,主要是要排食物上的湿气........你湿气不排出去,就不属于炸了

你说像高压锅一样,所以高压锅出来的就是煲,带水份的食物,温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高温空气,主要是要排食物上的湿气........你湿气不排出去,就不属于炸了

你说像高压锅一样,所以高压锅 ...

说得在理啊!

网友F:
我的空气炸锅,排出的热气比较少,温度也不高,可能每个厂家设计不一样吧。

网友:
不排湿气,就成了水煮了

网友:
麻烦PM一下,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说,把热空气保留在内部循环,内控恒温,是不是既达到使用的温度,又节能了?这样白白排出热空气, ...

排出的除了空气还有大量水蒸气,如果这些水蒸气都闷在锅里,味道能好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说,把热空气保留在内部循环,内控恒温,是不是既达到使用的温度,又节能了?这样白白排出热空气, ...

降低风扇的供电电压,让出风量少一点,效率就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空气炸锅,排出的热气比较少,温度也不高,可能每个厂家设计不一样吧。 ...

您的这个热效率就高了。请问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排出的除了空气还有大量水蒸气,如果这些水蒸气都闷在锅里,味道能好吗? ...

有道理,在这里探讨就是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降低风扇的供电电压,让出风量少一点,效率就会高一些

谢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