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受托修了一个智商产品纯智商税 六六智慧芯电动车稳压器

楼主(2022-03-04):
『X折腾』受托修了一个智商产品纯智商税
上次是电动车充电器,收了15元,这次智商产品收了5元意思下,还有一次叫5元,也没给,劝退了,下次再拿东西过来,不给修了。
今年1月21日修复的,这个人脑子不是很好使的,所以智商产品他是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其中有个增程器?就是大电容挂在充电口上的。

因为是梅花中间带头螺丝,所以没有工具,然后就来麻烦我。。电源上面泛白是他自己用502点的

另外一头就是品字母口

拆开里面空荡荡,隐约间一个电压电流表头,果真八九不离十

近距离一照,果真就一个表头。。其他什么玩意都没有。。

既然你打算收钱,就花点心思焊接一下,螺丝拧头注定这个是个垃圾商品,这种拧头,还是要焊接一下,不然接触不好电流大了容易虚接。。
焊接好测试,可以用了。。然后里面点上502。。5元要花的值

测一下电压,还是很准的。。

后来想想,这个还是要靠人工拔电源的吧。。那有个蛋用啊。

网友:
只有一个电压表一个电流表是吗

网友A:
里面空空如也,一个保险丝,一个开关,一个电压电流表,起个名字叫电动车稳压器,居然还是第15代

网友:
存在即合理, 这个也不错啊,可以显示电压,还有保险丝!  心理感觉多跑了很多路,因为我装了黑科技!

网友:
有一说一,电压显示的蛮准确的

网友:
就是电压电流显示吧?碰到这样的买家,还是留点尊严的好。

网友:
大国工匠,大国发明家!

网友:
厂家连个水泥配重块都不给,诚心来收税的哦

网友:
用焊锡一焊发现是铁线,现在连铝线都省了,壳子不错可以改个T12维修插座什么的

网友B:
这东西成本要几元钱的,,卖十几元也还行

如果卖100多就、、、

网友:
这是一个测量电动车充电的“U表”作用和测量手机充电的U表是差不多的

网友:
改可调的好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成本要几元钱的,,卖十几元也还行

如果卖100多就、、、 ...

表头9都块钱了,外壳2块钱吧

网友:
太平洋保险公司保的烂货色,一个是拉大旗作虎皮,一个是挣小钱为虎作伥——各取所需。

网友:
外壳还是挺唬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空空如也,一个保险丝,一个开关,一个电压电流表,起个名字叫电动车稳压器,居然还是第15代 ...

空空如也  空气能  哈哈

网友:
真的智商税的玩意了

网友:
我只看到了壳子不错

网友:
至少能看到电压和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