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浙江电信机顶盒ty1608

楼主(2022-03-04):
电信机顶盒ty1608拆机

散热器一如既往,薄薄的铝片,双面胶粘的
散热片下面是晶晨S905L3B
1+8的配置

又是没有WIFI硬件!
空焊盘!!!
刷过几个同型号2019和2020年出厂的,都是带WIFI芯片的。
这个是2021年10月新出的,

楼主:
最近买的几个盒子,都是2+8高配,都没有WIFI硬件。这里又拆一个m302h,也是没有WIFI硬件。
这是缺芯还是单纯为节省成本?以前拆机顶盒,WIFI硬件要么瑞昱,要么联发科,都是台湾的。

网友:
之前的都是三星内存三星闪存,然后双频wifi加蓝牙

网友:
说不定是缺芯的锅...

网友A:
越来越精炼了,以后发展到也是牛屎一颗

网友:
2021年芯片价格涨的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来越精炼了,以后发展到也是牛屎一颗

主控给个牛屎也是高端牛屎了

网友:
再高端牛屎也是渣渣的做工了。

网友B:
要WIFI干嘛,WIFI带宽都带不动ipt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WIFI干嘛,WIFI带宽都带不动iptv

刷机以后用,IPTV没啥意思